[技术问答]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能感应到下载器,但感应不到芯片?

楼主(2024-04-11):
本人使用N76E003芯片,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上位机 能够感应到下载器,感应不到芯片,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芯片坏了吗

网友B:
一般可能是芯片与下载器连接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C:
你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D:
芯片供电不足或者未正确连接。请确保芯片的供电电压和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E:
芯片与下载器之间的连接有问题。请检查连接线路和接口,确保连接正确

网友F:
下载器的驱动或软件设置有问题。请检查下载器的驱动是否正确安装,以及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芯片本身的问题。可能是芯片本身出现了故障

网友H:
这个简单,你换个电路板,看看能不能连接到N76E003?

网友I: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供电方面,是不是不正确啊?

网友J:
你升级一下ICP呢?

网友K:
接线正确吗?目标板供电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