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4使用ICP和keil下载关机电流不同是为什么

楼主(2024-04-12):
mini54单片机,同一块板子,用keil下载后,关机电流为29uA左右的正常电流。但是用ICP下载后,电流变为120uA左右。同一块板反复上电,反复唤醒试过很多次。也试了几块板子,现象都相同。
        nu-link驱动版本V1.30.6491,ICP programmer版本v1.30.6491。都是最新版的。
        已经将所有外设断开,只留MCU供电,可以肯定是MCU本身耗电不同。
        ICP的各种设置选项都试过:改变加密与非加密,IO口上电三态与准双向都试过。

        不知大家是否有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下载进去的文件不同吗

网友B:
ICP和Keil下载可能使用不同的通信协议,导致在下载时芯片的工作状态或电源管理方式不同,从而影响了关机电流的表现

网友C:
一般来说,ICP和Keil下载可能需要不同的下载器或者设置,如果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影响芯片的工作状态和电流

网友D:
得看你是不是有别的设置啊?

网友E:
我估计是你测试错误吧,不然一般情况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F:
使用ICP和Keil下载时,可能需要在软件上进行不同的设置,例如时钟频率、电源管理等,这些设置可能会影响芯片的关机电流

网友G:
不同的下载方式可能会导致芯片在关机状态下的电流表现不同,这可能与芯片本身的设计和特性有关

网友H:
是不是你用的芯片版本不一样?

网友I:
你用的ICP产生的固件是keil生成的?

网友J:
我猜测是优化等级不一样造成的吧

网友K:
针对这个问题,建议你仔细检查使用ICP和Keil下载时的设置和参数,确保它们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