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有解调无线遥控PPM信号的案例吗

楼主(2024-04-15):
请问有解调无线遥控PPM信号的案例吗

网友:
没有吧,PPM是什么信号

网友A:
应该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B:
这个不好找吧,我看例程里好像也没有啊

网友C:
有点太专业了,估计搞PPM的不会很多

网友D:
你用的是那款芯片啊?

网友E:
PPM(脉冲位置调制)是一种常见的无线遥控信号编码方式,常用于遥控器和接收器之间的通信。一般是有例程的

网友F:
在Arduino开发环境中,你可以使用一些库来解调PPM信号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使用"PulsePosition"库来解析PPM信号。这个库可以帮助你读取PPM信号的脉冲宽度,并将其转换为对应的通道值

网友H:
你用的那款模块呗,一般模块是提供例程的,或者提供开发资料的

网友I:
建议还是找个相关的资料来研读一下,不然不好弄啊

网友J:
这种我觉得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来试试

网友K:
我觉得有,但是你得看你用的那款芯片和模块才行

网友L:
有点专业,名字都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