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問Nutiny-sdk-n76e003開發板使用Keil printf沒有輸出

楼主(2024-04-18):
請問我用Nutiny-sdk-n76e003開發板使用Keil printf沒有輸出,無論我用print_UART0或1都在debug view沒有輸出,請問我是哪裡沒設定好?
sw3 全On或Off都試過。

网友A:
映射不对吧,或者开发板上有那个开关没打开。

网友A:
你看一下那个开发板的原理图,看看是用的哪个端口。

网友A:
这下你应该知道怎么弄了吧。

网友B:
在使用 Nutiny-sdk-n76e003 开发板时,如果在 Keil 中使用 printf 函数没有输出,可能是由于串口配置或其他设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C:
首先确保你正确配置了串口。在使用 printf 输出到串口时,需要正确配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D:
你需要检查你的代码中是否正确配置了串口参数,并且确保与调试器或终端软件的参数匹配。

网友E:
在使用 printf 输出前,需要先初始化串口。确保你在代码中正确初始化了所使用的串口,包括引脚配置、时钟设置等

网友F:
确保你的调试器正确连接到了开发板,并且可以正常进行调试。有时候调试器连接不良也会导致 printf 输出不正常

网友G:
在 Keil 中,你需要确认调试器的设置是否正确。在 "Options for Target" 中的 "Debug" 选项卡下,你可以设置调试器的选项,包括串口的选择和波特率等。

网友H:
如果你使用终端软件来接收 printf 输出,确保终端软件的设置也是正确的,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I:
如果 printf 仍然无法输出,可以尝试使用其他方式输出调试信息,比如使用 LED、蜂鸣器等设备进行调试信息的输出,以确认代码是否正常执行到输出语句

网友J:
一般是需要在keil里直接勾选microUSB来操作

网友K:
你仿真看看呢?一般仿真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