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WD接口烧录器的 ICP 协议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4-04-11):
是这样的, 现在的生产车间里, 烧录程序花了不少时间, 都是烧写一个产品就插拔一次, 很麻烦, 耗时也很长. 本人打算做一块板子, 同时接上若干个产品, 然后点击一个按键, 开始按顺序烧写固件到产品里面. 途中遇到了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 SWD 接口的烧录器(无论是不是新唐牌子的烧录器)在进行 ICP 时都是使用共用的协议呢?

网友A:
各家烧录的命令不同,连cmsis dap下载flm算法都不同。

网友B:
swd不是统一的吗?

网友C:
SWD(Serial Wire Debug)和 ICP(In-Circuit Programming)是两种不同的调试和编程接口协议

网友D:
其实,SWD是一种用于调试和编程的串行接口协议,通常用于ARM Cortex芯片。它使用两根线进行通信,一根是时钟线,另一根是数据线,而ICP不是

网友E:
ICP是另一种用于在电路板上编程芯片的接口协议。它通常使用专门的编程器或者调试器,通过特定的接口和协议与芯片进行通信和编程

网友F:
虽然它们都是用于与芯片进行通信和编程的接口协议,但它们是不同的协议

网友G:
SWD接口烧录器的ICP协议并不一定相同。具体要根据芯片和烧录器的规格和支持情况来确定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啊,交换着烧录试试?也许是不可以的

网友I:
一般情况是不能兼容哈

网友J:
这ICP是在线编程?

网友K:
协议不一样吧啊,ICP是不是属于SPI方面的啊?

网友L:
我觉得不一样,SWD一般是适用于arm内核的,ICP好像不用考虑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