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 使用LDROM后 APROM只有6k

楼主(2024-04-12):
图 只有6k的APROM
参考 N76E003的方法,修改了 isp_uart0.h文件
#define APROM_SIZE           12*1024
无法使用isp的方式上传,8k文件大于限制的6k

网友A:
文件太大了吗

网友B:
MS51FB9AE芯片在使用LDROM后,APROM只有6k的情况可能是由于LDROM和APROM的地址空间重叠导致的

网友C:
在某些微控制器中,LDROM和APROM的地址空间可能会有重叠,导致在使用LDROM后,APROM的可用空间减少

网友D: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检查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资料,查看LDROM和APROM的地址空间分配情况

网友E:
其实,如果发现重叠的情况,你可能需要重新规划LDROM和APROM的使用方式,或者调整程序的存储位置,以确保LDROM和APROM不会发生地址空间重叠

网友F:
你也可以联系芯片厂家的技术支持,寻求他们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G:
一般生成的固件大小和 bin大小是不一样的,生成的固件一般是带地址的

网友H:
这个不知道啊,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I:
找代理商吧,可能会提供针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网友J:
是不是你在开发环境之中,配置出了问题啊?

网友K:
有人说是有重叠,我觉得可能是配置存储大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