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3文件夹打不开.asc文件(PCB文件)?

楼主(2024-04-20):
新唐推出的Nano103低功耗单片机是一个功能多,性能优异器件。准备用他来做腕表,从官网www.nuvoton.com下载硬件文件夹发现.asc文件打不开?
请帮助检查!

网友A:
新塘现在的官网做的很差,很多资料都下载不了,而且页面还经常卡。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打开的啊?

网友C:
一般asc可以用高版本的AD试试,导入应该能打开

网友D:
这个你还是找官方的FAE吧,问问咋回事儿

网友E:
其实你只要找到原理图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F:
那你把文件附出来啊,我可以帮你瞅瞅

网友G:
你想用什么软件打开?应该可以导一下吧

网友H:
建议使用LCEDA应该可以,他家兼容很强

网友I:
得找专门的软件来搞才行啊,不然不行的

网友J:
这芯片做腕表性能够吗?

网友K: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使用ESP32来做估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