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 虚拟串口在win10上使用不正常

楼主(2024-04-18):
nulink 虚拟串口在win10上,是不是工作不正常, tx, rx短接, 自收自发测试, 老是收不到数据,右边的4pin, 拔码都已经处在on位置, nulink驱动是最新的2.0 6561r版本, 在xp下使用正常, 回到家, 在笔记本Win10上使用, 不正常了
有在win10下测试过的兄弟没, 回复一下啊!

网友A:
没有用过,看看有没有针对WIN10的驱动版本。

网友B:
win 10, win 11测试ok
你可以找别的主机试试

网友C:
不会啊,Win10完全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虽然叫免驱,但是实际还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E:
nulink 虚拟串口在 Windows 10 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兼容性问题,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在你的情况下,TX 和 RX 短接后进行自收自发测试时无法收到数据,这可能是由于驱动或硬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G:
确保 nulink 驱动程序与 Windows 10 兼容,并且已经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H:
有时,旧版本的驱动程序可能无法在新的操作系统上正常工作。你提到驱动是最新的版本,但仍然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I:
建议尝试联系 nulink 的技术支持,了解他们对于 Windows 10 的兼容性情况,并寻求他们的帮助和建议

网友J:
你提到拔码已经处在 "on" 位置,但仍然无法正常工作。确保硬件设置正确,包括拔码设置和连接线路。有时候硬件设置不正确也会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K:
如果 nulink 设备有固件更新的选项,可以尝试更新设备的固件,以确保设备具有最新的功能和修复了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L:
在 Windows 10 上,你可以尝试将 nulink 驱动程序设置为兼容模式,以模拟较早版本的 Windows。

网友M:
建议右键点击驱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选择"属性",然后在"兼容性"选项卡中设置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