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ini51的PHCHG 和PHCHGNXT的用**

楼主(2024-04-27):
我想用Mini51的换相寄存器PHCHG 和下一相寄存器PHCHGNXT做BLDC驱动,

请问以上两个寄存器中各位的详细用法和PWM要设定为怎么模式?

网友A:
http://nuvoton-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8

网友B:
这个我建议你去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一般情况BLDC可以用PWM还是啥来驱动?

网友D:
为啥不是用新唐的32位单片机来搞呢?

网友E:
设计一个合适的电机驱动电路,通常包括功率放大器、电机驱动芯片、电流传感器等。这些电路可以帮助单片机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

网友F:
使用单片机的开发工具,编写控制程序来生成PWM信号、读取电流传感器的数据、实现闭环控制等。这些程序可以根据电机的特性和控制需求来设计。

网友G:
将单片机和电机驱动电路连接起来,确保电路连接正确并且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H:
在连接好硬件后,进行调试和测试,确保电机可以按照预期进行控制。这可能需要调整控制程序的参数和算法,以及校准传感器和电机的参数。

网友I:
BLDC电机的控制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控制算法,比如FOC(Field Oriented Control)或者直接转矩控制。这些算法需要在控制程序中实现,以确保电机可以稳定、高效地工作

网友J:
感觉你用51单片机的话可能性能不太行吧

网友K:
驱动BLDC电机需要综合考虑硬件设计和控制程序的编写,以及对电机控制算法的理解和实现,但确实不会用PHCHG 和PHCHGN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