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对接的设计

楼主(2024-04-11):
(无正文)

网友A:
百兆需要1、2、3、6线,别的线不用走;
保证1、2和3、6差分走线,组与组之间之间做等长,走线尽可能短;
单面板就可完成

走线参考,具体需自行决定

网友B:
百兆应该1236就可以了,其他的也可以接上,其实影响并不大,做不做等长其实无所谓。

楼主(2024-05-25):
样板做好了,就把线连通了,没做等长,影响并不大,实测300M宽带跑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