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UCOSIII学习疑惑

楼主(2024-04-11):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学习UCOSIII,看到软件定时器的时候有一个疑惑。众所周知,UCOSIII中在使用软件定时器时,可以选择是否设置初始化延迟。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初始化延时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是什么?有点想不通啊

网友A:
这个作用很多啊,比如有些外设,需要上电预热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周期工作。还有比如多个任务,周期都是1秒,设置不同的初始延时,可以让任务错开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用很多啊,比如有些外设,需要上电预热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周期工作。还有比如多个任务,周期都是1秒 ...

好的了解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