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放大正弦信号

楼主(2024-04-11):
小弟现在有个电路难做 求各位大佬提供一些方案
目前是要将0-10V 100KHZ左右的正弦信号 放大到0-100V 电流输出能力至少要有500mA左右?
我的想法是用两级运放做 但运放输出电流能力不够?能否在后面加推挽增大驱动能力?或者直接用三极管搭?三极管用的不多,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大佬畅所欲言!

网友A:
估计高压运放(如PA42)加三极管输出可以实现。

网友B:
应该不止要加三极管,后期的电源是不是也要支持宽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高压运放(如PA42)加三极管输出可以实现。

好的 谢谢你的回复!有没有其他高压运放可以推荐下吗?目前我选用的是OPA455 还有就是三极管推挽扩流会不会影响输出特性 比如对输出波形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止要加三极管,后期的电源是不是也要支持宽压的。

是的 +-100V

网友C:
用变压器输出很容易实现的,做过不少超声波驱动就是类似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的回复!有没有其他高压运放可以推荐下吗?目前我选用的是OPA455 还有就是三极管推挽扩流会不 ...

我只用过那一个高压的,其它的没找过。至于影响,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D:
用变压器做比较可行,因是算是窄带放大,升压到100V,即可。用高频MOS管做放大。这叫模拟放大,也可以用开关形式做滤波也可以。

网友E:
音响电路

楼主:
音响电路可以走100K的频率吗 一般声音最高不是才20KHZ吗 会不会频响不太行

网友E(点评):
那就放宽带宽

网友F(2024-05-22):
怎么看着有点像功放电路,100KHz的频率如果超过功放的带宽,造成的效果就是输出波形振幅变窄,
或者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D类运放,采用纯甲类或者甲乙类功放,这只是一个思路,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着有点像功放电路,100KHz的频率如果超过功放的带宽,造成的效果就是输出波形振幅变窄,
或者是不是 ...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G(2024-06-29):
我设计好了一个,其实和前面某一位小朋友是一个问题。如果用高压运放肯定是最贵也是最省心的,一个都要好几十,但是小白就可以搞定电路。也可以用三极管做,这个就比较考验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