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MIPI-DSI转接板调试

楼主(2024-04-11):
做了一款MIPI-DSI转接板,用于主板与显示屏之间的排线连接,由于线序不同,在PCB板上做了线序调整。 经过杜邦线飞线测试是可以点亮,但是做出PCB以后反而无反应,线序已经多次确认没问题,请有经验人士帮忙指点。

网友A:
就数据线没时钟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数据线没时钟线的吗

有时钟线的,CLKN CLKP就是时钟线。

哦,没看仔细,会不会是在连接排线上,pin位置整体方向反掉了

网友B:
原理图没事的话 就得看PCB了 量量是否都是通的 差分等长 阻抗设计 FPC线 都看看
是否是焊接问题  助焊剂是否流到触点 是否有短路现象 虚焊现象 洗洗板子 洗洗连接器

网友C:
是不是FPC接错了?FPC有上接触和下接触,还有反插了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硬件并没有问题,FPC排线也没有反插,主要是驱动屏幕的程序复位电平时间太短了,延长复位信号即可。分析原因可能复位信号与电容充电电有关系,用飞线反而不用考虑这些。
实际上单纯一个线序重排的转接板PCB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保持数据线对等长,线对之间长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都可以点亮。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