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微波输出有低频谐波,无法滤掉问题

楼主(2024-04-11):
我买了个固态微波源,100W/2.45GHz,做成微波理疗仪后,去测试EMC,发现64MHz,80MHz,96MHz,这些16MHz倍频处,EMC超标。打开微波源,里面有16MHz晶振,主要由ADF4351产生微波,经过功率放大后输出。但是在输出端,这些低频噪声也一起被输出了,本来想加个射频滤波器,把这个噪声滤掉,但是完全没用,滤不掉这个噪声。也就是说滤波器没起到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找铜箔折一个封闭的罩子罩上16M的晶振,并连接到板子的GND上试试,加滤波器无效果,说明不是传导,而是辐射。
16M晶振周围的GND是否完整?之前的一个项目,晶体周围没有铺GND,辐射超标,后面整改摘除外部晶体,使用内部晶体测试通过。

网友B:
测辐射/传导?

电源线加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铜箔折一个封闭的罩子罩上16M的晶振,并连接到板子的GND上试试,加滤波器无效果,说明不是传导,而是辐射 ...

试过了,没用,这个噪声是从输出端,沿着微波电缆到辐射器,被辐射出去的。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滤波器没起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辐射/传导?

电源线加滤波了?

测试辐射,是从微波辐射器上辐射出来的。我在微波输出口到微波辐射器之间加了一个滤波器,但是这个滤波器没起到作用,这个低频噪声还是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辐射,是从微波辐射器上辐射出来的。我在微波输出口到微波辐射器之间加了一个滤波器,但是这个滤波器 ...

微波辐射器天生就是个滤波器。这么低频率的信号是很难通过相对小尺寸的辐射器辐射的。所以再加一个滤波基本上就是画蛇添足。应当考虑其他大尺度的辐射体,比如电源线。

所以应当考虑在电源连接上隔离辐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辐射器天生就是个滤波器。这么低频率的信号是很难通过相对小尺寸的辐射器辐射的。所以再加一个滤波基 ...

试过把办辐射器拆掉,这个低频噪声就没了。可以肯定,就是从这个辐射器上辐射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把办辐射器拆掉,这个低频噪声就没了。可以肯定,就是从这个辐射器上辐射出来的。 ...

那么,你把电源关掉,微波辐射也没了,是不是证明电源辐射微波?
这是电工的思维逻辑。

网友C(2024-05-11):
再功率放大后输出设计陷波器,类似50HZ干扰设计50HZ陷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