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同行们!这是个什么IC?

楼主(2024-04-11):
TSSOP-16,丝印2HD45.

网友A:
五位丝印的情况很少。
最好把器件拍个照片。

网友B:
2路驱动

网友C:
说下其功能作用。

网友D: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四路驱动并为两路驱动。可以考虑是不是点击驱动芯片

网友E:
有时丝印反查也查不到,确实恼火

网友F:
建议拍个有这颗芯片的局部电路板图片传上来看看,结合外围电路更容易锁定芯片。

网友G:
先把功能分析出来。这种局部图没有信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