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数据观察点与跟踪 DWT

楼主(2024-04-12):
Cortex®-M0+DWT 提供了两个观察点寄存器组。实现如下功能:
•        设置数据监视点数据或者外设的地址可以被标记为监视变量,对该地址的访问会产生调试事件,会暂停程序执行。
•        ARMv6-M 中可选的 DWT 程序计数器采样寄存器 (DWT_PCSR) 功能。允许调试程序定期采样 PC 指针,提供粗略分析,无需停止处理器。

网友A:
ARMv6-M 架构都有哪些MCU呢?

网友B:
观察点寄存器组是如何使用的呢?

网友C:
ARMv6-M 中可选的 DWT 程序计数器采样寄存器 (DWT_PCSR) 功能

网友D:
两个观察点寄存器组有不同吗?

网友E:
就说de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