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时钟校准

楼主(2024-04-12):
时钟校准主要针对 HSIOSC 时钟和 LSI 时钟。通过调整振荡器的 TRIM 值来实现时钟频率校准。

HSIOSC 时钟校准
HSIOSC 安全工作范围为 32 ~ 48MHz,超过安全范围,芯片可能出现异常。芯片出厂时已预调好 48MHz 频点的校准参数,并存放在 FLASH 中。应用程序只需要将 FLASH 内的校准值读出并写入 SYSCTRL_HSI.TRIM 即可获得精准的 48MHz 时钟。48MHz 频率校准值存放地址为:0x0001 2600 – 0x0001 2601。如需其它频率的时钟则需要用户自行调整 SYSCTRL_HSI.TRIM 的值。

LSI 时钟校准
LSI 输出时钟频率范围为 32.8kHz±10%,如果将 LSI 的输出时钟频率调节到此范围外,则该时钟有可能异常。芯片出厂时已预调好 32.8kHz 频点的校准参数,并存放在 FLASH 中,应用程序只需要将 FLASH 内的校准值读出并写入 SYSCTRL_LSI.TRIM 即可获得精准的 32.8kHz 时钟。32.8kHz 频率校准值存放地址:0x00012602 - 0x0001 2603。如需其它频率的时钟则需要用户自行调整 SYSCTRL_LSI.TRIM 的值。

网友A:
时钟校准主要针对 HSIOSC 时钟和 LSI 时钟

网友B:
通过调整振荡器的 TRIM 值来实现时钟频率校准。

网友C:
LSI 输出时钟频率范围为 32.8kHz±10%,如果将 LSI 的输出时钟频率调节到此范围外,则该时钟有可能异常

网友D:
HSIOSC 安全工作范围为 32 ~ 48MHz,超过安全范围,芯片可能出现异常。

网友E:
没有校准过

网友E:
主要针对 HSIOSC 时钟和 LSI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