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

楼主(2024-04-12):
CW32F030 集成了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电源监控电路,电源上电后始终处于工作状态。POR/BOR 同时监控 VDD 和 VDDA 电源电压,当监测到电源电压低于复位阈值(VBOR)时,系统会进入复位状态。用户无需额外增加外部硬件复位电路。

网友A: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是自动运行的

网友B:
自动设计复位功能确实有利于保护MCU

网友C: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是自动运行的,应该不会有数据记录的

网友D:
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是自动完成的

网友E:
这个就是跟MCU的上电复位有关

网友D:
时序图很清晰,一看就明白

网友F:
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是单片机和许多其他集成电路(IC)中常见的复位方式,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在系统电源状态变化时,芯片能够恢复到已知的初始状态。

网友G:
上电复位通常由一个上电复位电路实现,该电路包括一个电阻网络,它们连接到MCU的复位引脚。当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复位电路保持MCU在复位状态;一旦电源电压达到或超过这个阈值,复位电路释放MCU,允许它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
BOR发生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当电源电压突然下降到一个预定的阈值以下时。
BOR的目的是防止系统在电源电压不足的情况下继续运行,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系统损坏。
BOR电路会持续监测电源电压,一旦检测到电压低于安全阈值,就会立即产生复位信号,使系统进入复位状态。

网友F:
两者都是重要的复位机制,有助于确保芯片在电源状态变化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H:
上电复位(POR):它的作用是在微控制器的供电电压由低向高上升并越过特定阈值之前,保持芯片处于复位状态。一旦电压超过这个阈值并在一个短暂时间后(称为"滞后时间"),复位状态结束,微控制器开始执行指令。这保证了微控制器在电源上升到稳定工作电压前不会开始执行代码,从而避免了可能由于不稳定电源导致的故障。

网友I:
POR和BOR是微控制器中重要的保护机制,确保芯片在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仍能可靠地工作。

网友J:
上电复位(POR)主要用于在系统上电时,将芯片恢复到已知的初始状态。当电源电压施加到芯片上时,POR电路会产生一个内部复位脉冲,以避免“竞争”现象,并使器件保持静态,直至电源电压达到一个能保证正常工作的阈值。这个阈值电压不同于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最小电源电压。一旦电源电压达到这个阈值,POR电路就会释放内部复位信号,状态机开始初始化器件。在初始化完成之前,器件应当忽略外部信号,包括传输的数据。

网友G:
当系统首次上电或电源电压从0V开始上升时,POR电路会检测到这一变化,并在电源电压达到稳定之前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POR的目的是确保系统在上电时从一个已知的初始状态开始运行,避免因电源电压的不稳定而导致系统进入未知状态。
POR电路通常包含一个电压检测器,当电源电压超过某个预设阈值时,该检测器会触发复位信号。

网友K:
当电源电压由高向低下降并越过规定的阀值时,在芯片内部产生复位信号,防止芯片在电源电压过低时工作,可能导致的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L:
上电复位(POR):
作用:在电源电压由低向高上升并越过规定的阀值时,保持芯片复位,以确保芯片在上电过程中不会误操作。
原理:POR电路会在电源电压上升到足以保证芯片正常工作的电压之前,保持芯片处于复位状态。一旦电源电压超过设定阈值,POR电路会释放内部复位信号,使芯片开始正常工作。
应用:POR确保芯片在上电后能够从已知状态开始执行,避免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定而导致的误操作。

网友M: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简称POR)和掉电复位(Brown-Out Reset,简称BOR)是微控制器中常见的两种复位机制,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和应用场景。

网友N:
掉电复位(BOR)则主要用于解决电源问题,当电源电压不足或暂时降低,低于可靠运行所需的水平时,许多单片机具有保护电路,该电路可检测电源电压何时低于此水平,并将设备置于复位状态,以确保在电源恢复时正确启动。这个操作也称为欠压复位(BOR)。

网友O:
上电复位(POR)主要是在微控制器刚加电时发挥作用。当电源电压达到预设的阈值后,POR电路会激活,产生一个复位信号,使微控制器进入复位状态。这样做的好处是确保微控制器在上电时处于一个已知的初始状态,避免了由于电源波动或其他不稳定因素导致的不可预测行为。

网友P:
BOR电路会在电源电压下降到低于正常工作电压的一定水平时触发复位,保护芯片免受低电压的影响。

网友Q:
掉电复位是在电源电压下降到某个预定水平以下时触发的复位机制。这种复位方式用于保护系统在电源电压不足时不会进入不稳定的状态,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掉电复位可以是一种自动的保护机制,它会在电源恢复之前保持MCU复位。

网友R:
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是芯片必备电路

网友S:
掉电复位发生在电源电压跌落到一个阈值以下时,这个阈值通常比正常工作的电压要低。当系统检测到电源电压过低,不足以保证稳定运行时,就会触发BOR。这种复位机制有助于防止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系统崩溃或数据损坏。BOR可以看作是一种安全机制,确保在电源出现问题时,系统不会继续以不稳定的状况运行。

网友T:
掉电复位电路可能包含一个电压监测器,该监测器会检测电源电压是否低于某个设定的下限。一旦检测到电压低于这个水平,监测器将触发MCU的复位引脚,导致复位。

网友U:
掉电复位(BOR)则是在电源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触发的保护机制。当电源电压降低到一个临界值以下时,BOR电路会被激活,同样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让微控制器复位。这种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电压过低的情况下,微控制器继续工作而导致损坏。

网友V:
上电复位是指当设备接通电源时,系统会自动执行一次复位操作。这个过程通常包括清零所有的寄存器、RAM以及关掉所有外围设备,然后程序从存储器的预设地址开始执行,通常是引导加载程序或固件的入口。POR机制确保了设备在启动时能够处于一个已知且一致的状态。

网友W:
上电复位是一种在电源电压达到规定水平之前保持MCU处于复位状态的机制。当电源电压稳定后,MCU会从复位状态恢复运行。这个过程通常在MCU上电时自动进行,确保了MCU在启动时从一个已知的状态开始执行程序,这有助于避免由于上电过程中的不稳定电压导致的意外行为。

网友X:
区别:POR通常发生在电源刚接通时,而BOR则是在电源电压下降到一定阈值时触发。另外,POR是必然发生的(除非有特殊电路设计),而BOR则取决于电源的实际工作情况。
联系:它们都是系统复位的方式,作用是确保系统在电源异常情况下能够恢复正常运作。而且,这两种复位在很多系统中都会有硬件支持,以提供快速和可靠的响应。
在实际应用中,这两种复位机制都是为了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特别是在关键的工业控制、医疗设备和汽车电子系统中,它们的存在至关重要。

网友Y:
电源电压范围:系统需要支持的最低和最高电源电压。
复位阈值:POR和BOR电路应能够在适当的电压阈值下可靠地触发复位。
复位持续时间:复位信号需要保持有效的时间长度,以确保系统能够完成必要的初始化过程。
电源噪声免疫力:POR和BOR电路应具有一定的抗电源噪声能力,以避免误触发。

网友Z:
Both of them are important reset mechanisms, which help to ensure the chip's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when the power state changes。

网友AA:
掉电复位(BOR)则主要用于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AB:
Bor circuit will trigger reset when the supply voltage drops below a certain level of the normal working voltage, protecting the chip from the influence of low voltage。

网友AC:
通电复位和断电复位是芯片的基本电路

网友AD(2024-05-23):
Power-on reset and power-off reset are the basic circuit of the chip

网友AE:
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是电路或系统在电源接通或断开后自动重置的过程,用于恢复初始状态或避免错误操作。简而言之,就是系统上下电时的自动重置功能。

网友AF:
在微控制器中,为了保证芯片在电源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仍能可靠地工作,低压保护和低压保护是重要的保护机制。

网友AG:
开机复位(POR)/关机复位(bor)是自动运行的,不应该有任何数据记录

网友AH:
自动设计复位功能,真正有助于保护微处理器

网友AI:
电源故障复位(bor)主要用于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AJ(2024-07-06):
上电复位(POR)和断电复位(bor)是自动完成的

网友AK:
上电复位(por)/断电复位(bor)是自动的,不应记录任何数据。

网友AL(2024-08-06):
自动设计重置真正有助于保护微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