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

楼主(2024-04-12):
当 CPU 遇到严重异常(如读取到的指令无效、访问 FLASH 时位宽和目标地址不匹配),会将 PC 指针停在当前地址处锁定,并产生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信号。芯片上电后,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用户需要手动使能,通过设置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2的 LOCKUP 位域为 1,即可使能 LOCKUP 复位功能。

网友A:
LOCKUP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B:
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需要用户手动开启

网友C:
芯片上电后,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

网友D:
没使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E:
LOCKUP 复位功能

网友F:
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

网友E:
LOCKUP 位域为 1,可使能 LOCKUP 复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