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静音步进电机写字机无线控制主控制板

楼主(2024-04-12):
一、产品简介
基于超静音步进电机驱动电路、高速主控制器、DC-DC BUCK降压降压电路、PD协议受电电路、USBTTL电路、主副电源防倒灌切换以及多种连接器的三轴静音步进电机写字机无线控制主控制板。
二、应用场景
本产品适用于需要便携静音、无线控制控制CNC或写字机等三轴步进电机的场景。采用Type-CXT60DC12V、娴能二代烧录接口等通用接口,兼容性高、适用多场景。可采用PD供电、XT60输入或DC 12V输入三种方式任选其一(不可同时使用)供电,便于便携使用。
三、产品概述
布线遵循阻抗匹配与差分对等长布线。文件已有层压结构,打样时请选择免费阻抗匹配、免费20%阻抗控制。
板载主副电源防倒灌切换,保护主板,供电方式更加丰富。
板载TF卡插槽,易于拓展。同时板载娴能二代烧录接口,可用于烧录或串口控制。
使用原生DC-DC降压电路,避免LDO供电不足或发热,同时提高电源效率。
采用PD供电(建议30W以上)、XT60输入或DC 12V输入三种方式任选其一(不可同时使用)多种外部独立供电方式,杜绝供电不足或电压不稳情况发生。
使用通用USB_Type-C,板载主从识别电阻,可随意正反插、使用C to C线。当Type-C用作数据输入时,将关闭供电功能,需采用XT60DC 12V输入供电。
采用高可靠性主控制器芯片及控制电路,确保长时间运行。
四、产品参数
工作温度:-15-65
工作电压:推荐12v±0.2v
运行功率:20w
适用范围:适用于需要便携静音、无线控制控制CNC或写字机等三轴步进电机的场景。
PCB规格:60mm x 90mm四层板,1.6mm厚度,双面贴片元件,部分元件暂不支持SMT,四层铺铜。布线遵循阻抗匹配与差分对等长布线。
五、使用说明
模块焊接后,请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接入XT60DC电源后,通过USB_Type-C接入主机,打开VSCode烧录提供的源代码后即可使用。
注意事项:Type-C数据与PD功能已设计主副电源防倒灌,确保烧录时数据电压小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