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抢占式调度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4-04-12):
1. 系统初始化,然后开启任务调度器。此时执行的最高优先级的任务Task1Task1会一直运行直到遇到系统阻塞式的API函数,比如延迟,事件标志等待,信号量等待,Task1任务会被挂起,也就是释放CPU的执行权,让低优先级的任务得到执行。
2. FreeRTOS操作系统继续执行任务就绪列表中下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Task2Task2执行过程中有两种情况:
a) Task1由于延迟时间到,接收到信号量消息等方面的原因,使得Task1从挂起状态恢复到就绪态,在抢占式调度器的作用下,Task2的执行会被Task1抢占。
b) Task2会一直运行直到遇到系统阻塞式的API函数,比如延迟,事件标志等待,信号量等待,Task2任务会被挂起,继而执行就绪列表中下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3. 如果用户创建了多个任务并且采用抢占式调度器的话,基本都是按照上面两条来执行。根据抢占式调度器,当前的任务要么被高优先级任务抢占,要么通过调用阻塞式API来释放CPU使用权让低优先级任务执行,没有用户任务执行时就执行空闲任务。

非常不错的介绍

网友A:
优先级高的可以抢占CPU

网友B:
抢占式调度是一种操作系统调度策略,它允许高优先级的任务在任何时刻抢占低优先级的任务,以确保高优先级任务的及时执行

网友C:
每个任务都被分配了一个优先级,通常用数字表示,数字越小表示优先级越高

网友D:
当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需要执行时,它可以通过触发中断来抢占当前正在执行的低优先级任务

网友E:
中断处理程序会暂停当前任务的执行,并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然后切换到高优先级任务的执行

网友F:
当一个任务被抢占时,操作系统会进行上下文切换,将当前任务的状态保存起来,包括寄存器的值、程序计数器等

网友G:
操作系统会加载高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并将控制权转移到高优先级任务上。

网友H:
为了避免某个任务长时间占用CPU,抢占式调度通常会引入时间片的概念

网友I:
每个任务被分配一个时间片,当时间片用完时,操作系统会强制进行上下文切换,将CPU控制权转移到下一个任务上

网友J:
在抢占式调度中,存在一个问题称为优先级反转。当一个低优先级任务持有某个共享资源时,一个高优先级任务需要访问该资源时,低优先级任务会阻塞高优先级任务的执行,导致高优先级任务无法及时执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优先级继承或者优先级翻转等技术

网友K:
是不是类似于中断的抢断

网友L:
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抢占吧。类似中断。

网友M:
用OS的项目很多吗,我还没用过。

网友N:
单片机中的抢占式调度是一种任务调度策略,它允许高优先级的任务打断低优先级任务的执行,从而确保实时系统的响应性和时效性。在抢占式调度中,一旦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变为就绪态,即准备执行的状态,它会立即抢占当前正在执行的低优先级任务的处理器使用权。

网友O:
当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变为可运行状态时,RTOS将执行一个上下文切换。
上下文切换过程中,当前任务的执行状态(CPU寄存器的值等)被保存到内存中(任务的上下文)。
随后,RTOS会选择另一个就绪状态的任务开始执行,并从内存中恢复它的上下文。
新的任务开始执行,直到被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打断,或者它自己执行完毕。

网友P:
这个和嵌入式操作系统原理有关系,可以看看一款RTOS的源码更好理解。

网友Q:
这种调度方式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高优先级任务的及时执行,满足实时系统的需求。

网友R:
调度器负责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来分配CPU资源。当一个新任务到达或者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的优先级发生变化时,调度器会重新评估任务的执行顺序。

网友S:
RTOS包含一个调度器,它负责决定哪个任务应该运行。调度器会不断检查所有就绪的任务,并选择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来运行。

网友T:
时钟中断是实现抢占式调度的另一种方法。当定时器产生时钟中断时,调度器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新评估任务的优先级,并根据需要进行上下文切换。

网友U:
当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准备好运行时,它会抢占当前正在运行的低优先级任务的处理器时间。抢占条件通常由任务的中断或信号量触发。

网友V:
单片机抢占式调度(Preemptive Scheduling)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RTOS)中常用的任务调度方法,特别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外部事件或中断的系统。在单片机系统中,抢占式调度确保高优先级的任务能够立即获得CPU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迟和响应时间。

网友W:
当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完毕后,RTOS会将其从就绪队列中移除,并检查其他任务队列中是否有任务需要执行。如果没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准备就绪,RTOS可能会选择继续执行之前被抢占的任务(如果它仍然处于就绪状态),或者将CPU置于空闲状态等待新任务。

网友X:
僚机一下RTOS的机制和代码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Y:
当高优先级任务需要抢占CPU资源时,调度器会执行上下文切换。上下文切换包括保存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的状态(如寄存器值、程序计数器等)和恢复新任务的状态。这样,新任务就可以在当前任务的基础上继续执行。

网友Z:
单片机的抢占式调度是一种允许高优先级任务中断低优先级任务执行的调度方式。

网友U:
每个任务或线程在创建时都会被分配一个优先级。优先级通常由数字表示,其中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网友AA:
如果一个低优先级任务正在执行,而此时有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变为就绪状态,那么低优先级任务会被暂停,高优先级任务将接管处理器的执行权。

网友AB:
当一个任务被抢占时,调度器会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状态),并加载下一个任务的上下文,以便快速切换。

网友AC:
系统中的每个任务都被分配了一个优先级。这个优先级通常基于任务的紧急性和重要性来确定。例如,一个需要立即响应外部中断的任务可能会被赋予最高的优先级。

网友AD:
为了确保所有任务都能获得一定的CPU时间,RTOS通常会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时间片。
当时间片耗尽时,即使当前任务尚未执行完毕,也会发生上下文切换,允许其他任务执行。

网友AE:
每个任务或线程被赋予一个优先级。
高优先级的任务具有更高的权限,可以打断正在运行的低优先级任务。

网友AF:
当单片机运行一个任务时,如果有其他任务的状态发生变化,比如从阻塞态变为就绪态,或者从就绪态变为可执行态,单片机内核会检查这些任务相对于当前运行任务优先级的高低。如果发现新任务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单片机会立即停止当前任务的执行,保存其上下文信息(即任务的状态和寄存器等),然后加载高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并开始执行。

网友AG:
任务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被赋予不同的优先级。当多个任务同时等待运行时,处理器会先执行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网友AH:
为了避免任务长时间占用 CPU,抢占式调度通常引入时间片的概念

网友AI:
在单片机系统中,中断处理是实现抢占式调度的关键。当一个中断发生时,CPU会立即响应并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度器可以根据优先级重新分配CPU资源,从而实现任务的抢占。

网友AJ:
当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准备就绪(例如,由于外部中断或定时器到期)时,如果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优先级较低,RTOS会立即停止当前任务,保存其上下文(即CPU状态、寄存器值等),然后将CPU控制权转交给高优先级的任务。这个过程称为“抢占”。

网友AK:
抢占式调度能够保证对时间要求严格的事件得到及时处理,从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
在抢占发生时,RTOS需要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以便在将来恢复执行。同时,RTOS还需要加载高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以便它可以从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执行。这个过程称为“上下文切换”。上下文切换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应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切换以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AL:
Interrupt handler 暂停当前任务的执行,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然后切换到更高优先级任务的执行

网友AM:
在抢占式调度中,每个任务都是一个顺序执行的程序,通常以无限循环的形式存在,使得任务好像是独占处理器一样。

网友AN:
每个任务被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片,即在它被抢占之前可以运行的时间。时间片的长度取决于任务优先级,高优先级任务通常有更短的时间片。

网友AO:
在RTOS(实时操作系统)中,抢占式调度是通过任务调度器实现的,它维护着一个就绪任务队列,并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状态动态地决定哪个任务将获得CPU的执行权。

网友AP:
任务根据它们的优先级在就绪队列中排队。当一个任务完成其时间片或被挂起时,调度器会从就绪队列中选择下一个任务。

网友AQ:
任务切换可能发生在以下几个时刻:
当当前任务到达其时间片的末尾时。
当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刚刚完成初始化并处于就绪状态时。
当一个中断发生,并且中断服务程序(ISR)的优先级高于当前任务时。
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后,RTOS将检查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变为可运行状态,并执行必要的调度。

网友AR:
当没有用户任务需要执行时,系统会运行空闲任务,以确保处理器不会处于空闲状态。

网友AS(2024-05-15):
基于任务优先级的抢占,如中断。

网友AT:
该调度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保证高优先级任务的及时执行,满足实时系统的需要。

网友AU:
允许高优先级的任务在任何时刻抢占低优先级的任务

网友AL:
这就是RTOS系统的常规逻辑吧。

是的

网友AS:
51单片机可以适用抢占式调度吗

网友AV:
51单片机可以实现抢占式调度

网友AW:
Preemptive scheduling of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is a kind of scheduling method that allows high-priority tasks to interrupt the execution of low-priority tasks。

网友AU:
这个是优先的抢占式资源的

网友AX:
FreeRTOS操作系统继续执行任务就绪列表中下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Task2,Task2执行过程中有两种情况

网友AY:
有很多项目使用操作系统吗? 我还没有使用它。

网友AZ:
机械和代码的 rtos 更容易理解的僚机。

网友BA:
和抢占式调度对应的是哪种调度方式呢

网友BB:
这个任务调度器是系统自带的还是需要代码实现的呢

网友BC:
抢占式调度和非抢占式调度  哪种使用的更加广泛呢

网友BD:
抢占式调度对优先级别高的任务是非常友好的

网友BE:
抢占式调度会导致一个任务一直无法执行吗

网友BF:
抢占式调度会不会存在竞争机制呢

网友BG:
当任务被抢占时,调度程序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状态) ,并加载下一个任务的上下文以进行快速切换。

网友BH:
嵌入式OS的原理其实都大同小异

网友BH:
把某个嵌入式OS的原理了解清楚,再去学其他操作系统就容易了。

网友BH:
最近在学习RT-Thread,觉得做的很不错,各种第三方库都很完善。

网友BI:
这是一个具有优先权的先发制人的资源

网友BJ(2024-06-14):
很多项目使用这个操作系统吗? 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还是没懂,什么是抢占调度,抢占什么,怎么抢

网友:
抢占调度(Preemptive Scheduling)是一种调度算法,主要用于多任务操作系统中。它允许操作系统在某个任务运行期间中断该任务,将CPU资源分配给其他优先级更高或更紧急的任务。

网友:
优先级机制:任务通常被赋予不同的优先级。高优先级的任务会优先获得CPU资源,即使低优先级任务已经在运行。

网友:
时间片:在某些抢占调度算法中,如轮转调度(Round Robin),每个任务被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片。如果时间片结束但任务未完成,CPU会被分配给下一个任务。

网友:
抢占条件:当一个高优先级任务进入就绪状态时(如新任务到达或等待的I/O操作完成),当前运行的低优先级任务会被暂停(抢占),CPU资源会被分配给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
上下文切换:在抢占调度中,上下文切换(Context Switch)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将当前任务的状态保存到内存中,并加载新任务的状态到CPU中。

网友:
实时响应:抢占调度使得操作系统能够更及时地响应高优先级或紧急任务,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
抢占调度通过动态地分配CPU资源,使系统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多任务,提高系统的效率和响应能力。

网友BK:
当定时器产生时钟中断时,调度器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新评估任务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