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家庭储能五度电、通信基站BMS保护板

楼主(2024-04-12):
      去年家储五度电BMS、基站BMS很火,当时老板也希望我们也能有这类方案,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在此之前做了100A保护板的验证,之前的贴已经有介绍,这次也不做介绍了,技术基本成熟,于是便把家储五度电BMS保护做出来。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家储五度电方案的一些技术要点:1、产品市场定位:主要是针对出口产品,主要原因是俄乌战争,欧洲能源危机;2、电池类型:磷酸铁锂电池,原因: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性好;3、电池参数:电池组容量50V100AH;4、负载:逆变器,额定功率5KW,5、通信口 :RS485、RS232、CAN;6、被动均衡;7、支持多电池组并联。说到逆变器,之前我也做了一款24V 500W正弦波逆变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之前发的贴,如果逆变器功率需要增加到3KW~5KW,需要做以下的调整:1、升压部分电路拓扑结构需改为全桥推挽;2、功率增加,升压部分的推挽电路功率可以选用多个MOS并联的方式实现,至于后级输出部分,需更换成过载能力更强的IGBT(可以考虑用多个IGBT并联的方式,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单个管子的升温);3、是否允许通过多个逆变器并机使用,增加输出功率的需求,如果有这种需求,设计时可以参考一下光伏逆变的并网的实现方式。
      由于之前已经介绍过大电流保护板了,我们这次设计的五度电/基站保护板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就是电池组并联技术。电池组并联主要是为了增加电池组的容量,比如,我现在家里买了一个五度电的PACK,而这个PACK的电量不足以满足我的需求,需要把容量增至十度电,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就是再买一个五度电的PACK,两个PACK串并联使用。由于PACK的负载是逆变器,逆变器额定电压是48V,如果两个PACK串联使用可能会导致逆变器过压保护或者损坏。在这样的使用情况,我们希望两个PACK并联使用,PACK的电压不变,容量增加。
       两个PACK并联,会存在相互充放电现象,由于放电回路内阻很小(假设为10mR),假设两个PACK之间的压差为1V,这时候两个PACK就会出现相互充放电,电压高的PCAK给电压低的PACK放电,根据欧姆定律I = U/R,当PACK之间的电流已经达到100A。此时如果我们还需要给负载放电,这时候PACK就会出现过流保护,无法正常给负载供电。
       在这种应用中,我们需要解决最关键的技术就是PACK与PACK之间的充放电限流。我们当时也买了一些竞品进行拆解分析,比如沛城电子、嘉佰达、达理等,他们的限流充电原理都一样,只是使用的电源管理方案有些差异。
      方案简介:方案是基于之前100A保护板的基础上升级开发的,主控芯片选择也是延用之前的方案,选用Geehy的APM32F072RBT6(M0+,带CAN,技术比较成熟,价格便宜)。AFE,选用中颖SH3676016B(16串,带均衡功能),电源芯片选用EG1192L。内置预放电回路;内置用于电池加热MOS功率管,可满足最大持续电流20A;带载能力:额定电流120~160A;控制板设计有TYPE C的逻辑判断处理电路,可自动识别给手机快充和与PC连接设置参数;充电限流选用芯片TL494I;电流可设定,最大电流为20A。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家庭储能五度电、通信基站BMS保护板很不错

网友B:
两个PACK并联,会存在相互充放电现象

网友C(2024-06-26):
两个大电感放置在什么位置?作用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