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F303的SPI0四线模式读写W25Q64JVSSIQ

楼主(2024-04-12):
经过几天的研究终于完成了用Quad SPI模式对W25Q64的读写。我用的W25Q64JVSSIQ,后缀Q表示QE位已经置1.附上代码供大家参考指正,小的刚接触编程不久,肯定有很多疏漏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void QSPI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2;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spi_quad_enable(SPI0);
          spi_quad_io23_output_enable(SPI0);
          spi_enable(SPI0);
}

//W25QXX写使能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WriteEnable);        //写使能指令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
//W25Qxx读型号ID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2];
        uint32_t deviceid;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ManufactDeviceID);
  for(deviceid=6;deviceid>0;deviceid--)
  QSPI_Send_DAT(0);
        QSPI_Receive(temp,2);
        deviceid=(temp[0]<<8)+temp[1];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return deviceid;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最大32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W25QXX_Read(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FastReadQuad);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ReadAddr>>16));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ReadAddr>>8));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ReadAddr);
  QSPI_Send_DAT(0);
        QSPI_Send_DAT(0);
        QSPI_Send_DAT(0);
        QSPI_Receive(pBuffer,NumByteToRead);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最大32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QXX_Write_Page(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nsigned char i;
        W25QXX_Write_Enable();                                        //写使能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PageProgram);        //QPI,页写指令,地址为WriteAddr
        for (i=0;i<12;i++)
        {
         QSPI_Send_DAT((((WriteAddr>>(23-i*2))&0x01)<<4)|((WriteAddr>>(22-i*2))&0x01));
        }
        QSPI_Transmit(pBuffer,NumByteToWrite);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W25QXX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最大32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page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最大32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nsigned char W25QXX_BUFFER[4096];
void W25QXX_Write(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32_t secpos;
        uint16_t secoff;
        uint16_t secremain;
        uint16_t i;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Read(W25QXX_BUFFER,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W25QXX_BUFFER[secoff+i]!=0X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W25QXX_Erase_Sector(secpos);//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复制
                        {
                                W25QXX_BUFFER[i+secoff]=pBuffer[i];
                        }
                        W25QXX_Write_NoCheck(W25QXX_BUFFER,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
                else W25QXX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
    W25QXX_Wait_Busy();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ChipErase);//QPI,写全片擦除指令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W25QX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扇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
   unsigned char i;
          Dst_Addr*=4096;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SectorErase);//QPI,写扇区擦除指令
          for (i=0;i<12;i++)
          {
           QSPI_Send_DAT((((Dst_Addr>>(23-i*2))&0x01)<<4)|((Dst_Addr>>(22-i*2))&0x01));
          }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W25QX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
  unsigned char buf[4];
  while(1)
        {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QSPI_Send_CMD(W25X_ReadStatusReg1);
         QSPI_Receive(buf,4);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if ((buf[3]&0x02)==0)// 等待BUSY位清空
         break;
  }
}

//发送命令
void QSPI_Send_CMD(uint32_t instruction)
{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STAT_TRANS)){}
        spi_quad_write_enable(SPI0);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instruction>>24));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instruction>>16));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instruction>>8));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instruction);
}
//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STAT_TBE)==RESET){}
        SPI_DATA(SPI0)=(uint32_t)data;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STAT_RBNE)==RESET){}
        return SPI_DATA(SPI0);
}

//QSPI接收指定长度的数据
//buf:接收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datalen:要传输的数据长度
void QSPI_Receive(unsigned char* buf,uint32_t datalen)
{
         uint32_t i;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STAT_TRANS)){}
         spi_quad_read_enable(SPI0);
   for(i=0;i<datalen;i++)
         {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STAT_TBE)==RESET){}
                 SPI_DATA(SPI0)=0x000000ff;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STAT_RBNE)==RESET){}
           buf[i]=(unsigned char)SPI_DATA(SPI0);
         }
}

//QSPI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buf:发送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datalen:要传输的数据长度
void QSPI_Transmit(unsigned char* buf,uint32_t datalen)
{
        uint16_t i;
  for(i=0;i<datalen;i++)
         {
           QSPI_Send_DAT(buf[i]);
         }
}

//指令表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110           //0x06  写使能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1                0x101         //0x05  读状态寄存器1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110010        //0x32  页写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100000        //0x20  扇区擦除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11000111      //0xc7  整片擦除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10010100  //0x94  读ID
#define W25X_FastReadQuad  0x11101011       //0xEB  读数据

void QSPI_Init(void);                                                                                                //初始化QSPI
void QSPI_Send_CMD(uint32_t instruction);                        //QSPI发送命令
unsigned char QSPI_Send_DAT(unsigned char data);
void QSPI_Receive(unsigned char* buf,uint32_t datalen);                                                        //QSPI接收数据
void QSPI_Transmit(unsigned char* buf,uint32_t datalen);                                                        //QSPI发送数据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读取FLASH ID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
void W25QXX_Write_Page(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页编程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写flash,不校验
void W25QXX_Write(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写入flash
void W25QXX_Read(unsigned char*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读取flash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整片擦除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扇区擦除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等待空闲

网友A:
你这代码还是不要这么贴了,把主要的发出来就行了。真的太长没法看。

网友B(2024-07-31):
重复有点多诶。’QSPI_Send_CMD 和 QSPI_Send_DAT 函数优化这两个函数的功能相似,可以考虑合并或优化,以减少代码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