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000的引导模式

楼主:
  XMC4000引导模式的程序都放在ROM区域,如下图所示,这个区域的程序是芯片出厂时就存在的,而且用户无法修改。

  XMC4000有上电复位(PORST)和系统复位(System Reset)两种复位方式。
  上电复位可以根据外部引脚TMS/TCK的状态进入下面几种模式的一种:
  - ASC_BSL
  - Normal
  - BMI
  - CAN_BSL

  系统复位后可以根据寄存器SWCON[3:0]的状态进入下面几张模式的一种:
  - ASC_BSL
  - Normal
  - BMI
  - CAN_BSL
  - PSRAM Boot
  - ABM-0
  - ABM-1
  - Fallback ABM

  当芯片上电时,SWCON[3:0]复位为0,TCK和TMS的值会在上电时load到HWCON[1:0],HWCON[1:0]和SWCON[1:0]在物理上是同样的两位,所以上电复位后,根据TCK和TMS的引脚状态会进入Normal, ASC_BSL, BMI, CAN_BSL这些Boot mode的一种。
  另外在程序中也可以人为的修改SWCON[3:0]的值,然后再进行软件复位,来进入下面任意一种boot mode。因为SWCON[3:0]只有在上电复位时才会清0,用软件复位则不会影响它,而最终确定进入哪个boot mode就是看SWCON[3:0]的值。

  可以通过上电复位或软件复位使MCU进入不同的引导模式,例如进入ASC_BSL模式
  1)通过设置外部引脚和上电复位
    a) 设置TMS=0,TCK=1
    b) 芯片上电
    c) 接着PC就可以发送ASC_BSL的通讯协议命令了
  2)通过修改SWCON和软件复位
    a) 程序修改STCON.SWCON[3:0] =b'0001
    b) 清除复位标志
    c) 软件复位

  不同引导模式的应用场合

  关于ABM模式下利用USB对程序进行升级的例程,可以参考附件。

网友A(2024-04-22):
XMC4000有上电复位(PORST)和系统复位(System Reset)两种复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