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请教低功耗模式下程序会跑飞吗

楼主(2024-04-12):
低功耗sleep,standby,stop等模式下,程序会跑飞吗?
还有就是进入低功耗怎么停止看门狗?如果停止不了的话,要定时唤醒来喂狗了。

网友:
开启看门狗就无法关闭

网友A:
M0关不了看门狗,M4的通用类型的,有关闭看门狗的功能,你自己找资料翻一下

网友B: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程序本身并不会“跑飞”。低功耗模式是一种降低功耗的运行模式,通过降低CPU的频率或关闭某些外设来减少能耗。

网友C:
单片机的运行环境也可能对程序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例如,电源波动、电磁干扰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单片机运行异常。

网友D:
程序设置不当,还是会飞的

网友E:
如果电源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尤其是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对外部干扰的抵抗能力可能会降低。

网友F:
电磁干扰或其他形式的噪声可能会影响单片机的正常运行,尤其是在低功耗模式下,由于部分电路可能被关闭或运行在较低频率,对干扰的抵抗能力可能会降低。

网友G:
在这种模式下,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可能会变慢,但程序仍然按照预定的逻辑执行。

网友H:
程序跑飞和低功耗啥关系?

网友I:
在这种模式下,大部分或全部的芯片功能被关闭,包括CPU时钟和内存。程序计数器和寄存器状态可能丢失。与掉电模式类似,程序不会执行,需要在唤醒后重新开始。

网友J:
如果程序本身存在逻辑错误或未处理的异常情况,即使在正常模式下也可能导致程序“跑飞”,在低功耗模式下同样可能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K:
如果程序本身存在缺陷,比如数组越界、中断处理不当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任何模式下(包括低功耗模式)导致程序运行异常,即所谓的“程序跑飞”。因此,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是防止程序跑飞的关键,而与是否处于低功耗模式无直接关系。

网友L:
大部分或全部的芯片功能被关闭,包括CPU时钟和内存。程序计数器和寄存器状态可能丢失。在掉电模式下,程序不会执行,但在重新上电或唤醒时,需要从已知的状态重新开始执行,通常是从复位向量或特定的唤醒处理程序开始。

网友:
如果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受到电源波动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电压不稳定,从而影响其正常运行。

网友J:
软件中的逻辑错误、数组越界、指针错误等编程错误,都可能导致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异常行为,包括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程序跑飞。

网友M:
在这种模式下,CPU时钟被关闭或降低,但程序计数器(PC)和其他寄存器的状态被保留。程序在唤醒后会从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理论上,程序不会“跑飞”,因为它根本不执行。

网友N:
如果低功耗模式下的状态管理和切换逻辑在固件中实现有误,也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O:
要时加入电源滤波和稳压电路。

网友P:
在设计和实现单片机系统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护。

网友Q:
如果单片机或相关电路存在硬件故障,比如内存损坏或时钟源不稳定,也可能导致程序行为异常。

网友R:
如果单片机的硬件设计存在缺陷或者使用了不恰当的低功耗模式,也可能导致程序跑飞。例如,电源电压不稳定或时钟电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程序计数器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