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代问——STM8S偶尔无法启动疑问

楼主(2024-04-12):
我用STM8S003和STM8S103做电路,MCU通过三端稳压芯片将5V降到3.3V供电,复位引脚是悬空的,Vcap 1uf电容,
接电源时,单片机经常启动异常,无反应。有时候多试着插拔几次又启动了。如果把SWIM引脚跟ST-LINK烧写器链接连在一起,或者短接一下,单片机就正常了。。。
之前搜索到有种说法是STM8S启动时如果给引脚灌入电流会导致启动异常,难道是因为LED电路?
更新:最开始用的三端稳压芯片是HT7133,在其他的板子上这个芯片好像没什么问题。跳线,换成了AMS1117,居然启动正常了。。。。

网友A(2024-05-18):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稳定,并确保电源电压符合芯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稳定,并确保电源电压符合芯片的要求。

电源电压和波形均无异常,还请外指点一下。

网友B:
如果供电电压不稳定或低于芯片的最小工作电压,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可以使用示波器或电压表来监测供电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C:
复位电路的设计和连接也可能影响芯片的启动。确保复位电路的连接正确,并检查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是否符合芯片的要求。

网友D:
如果复位电路不稳定或无法提供足够的复位脉冲,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E:
时钟问题:时钟源的选择和配置也可能影响芯片的启动。

网友F:
检查程序代码是否存在错误或异常情况,例如死循环、无限延时等。

网友G:
确保时钟源的选择正确,并检查时钟源的稳定性和频率是否符合芯片的要求。如果时钟源不稳定或频率不正确,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H:
给我的感觉是你的STM8的电路设计有点问题吧,不然咋会这样哦

网友I:
程序问题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或进入预期的工作状态。可以通过调试工具或日志输出来检查程序的执行情况。

网友J:
可以试试换个电路板呢?看看还会有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