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有关模拟电路上电时自启动的问题,恳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24-04-12):
本人新手,正在做一款类似于桥式恒温差电路的电路,目前对自启动这一块有些疑问,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我在ADS中进行仿真时共有三种方案:一是电桥顶端与vdd间接一大电阻,二是运放正输入与vdd间接一大电阻,三是vdd和电桥顶端间直接接一三极管。根据ADS仿真三种都有用。
在下目前有两个疑问:1.为什么直接接一个三极管,不要自启动电阻,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2.又看到说法说方案二不如方案一,请问这是真的吗?方案二相比方案一有什么缺陷呢?
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奇怪的是,在virtuoso中仿真完整电路时,方案二,方案三都不能让电路正常启动,只有方案一可以。。。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运放的画法很费解。
看描述,我搞不懂<3.JPG>是原本的电路还是方案3。
仿真不可尽信,别人的说法也不要尽信,要用实物去验证。
不能正常启动的情况,你有测有测量运放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运放的画法很费解。
看描述,我搞不懂是原本的电路还是方案3。
仿真不可尽信,别人的说法也不要尽信,要 ...

这个运放是spice模型,引脚表的和cad模型不一样,然后图片名字和方案是对应的。仿真中不能正常启动,就是输出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是spice模型,引脚表的和cad模型不一样,然后图片名字和方案是对应的。仿真中不能正常启动,就是 ...

那就找原因,输入是多少?Vos参数是否有影响?

网友B:
TI-tina 可以仿真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