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板子上没有rest按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2):
REST 按键可能会被设计团队视为不必要或者不常用的功能,因此在产品设计阶段可能会被省略掉,以降低成本或简化设计。

楼主:
某些产品可能会选择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相同的功能,例如通过特定的组合按键或者通过软件界面来实现 RESET 的功能,而不是在板子上专门设置一个按键。

网友A:
REST 按键确实在做单片机设计时不经常使用

网友B:
REST 按键还是有用的?

网友C(2024-05-14):
设计原因

网友D:
可能是为了防止误操作

网友E:
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许多重启操作都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例如,操作系统通常提供了重启计算机的命令或选项,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命令或选项来重启设备,而无需使用Reset按键。

网友F:
特定需求吧可能是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有信号进行短接就可以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