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 MOS 管外置的 DC-DC 升压

楼主(2024-04-13):
我现在用的 B628 MOS管内置,容易过载。有没有外痔的呢,谢谢!
输入 5-12V, 输出 12V。

楼主:
能否用芯片里面的小 MOS 控制外面的大 MOS 呢?

网友A:
会不会是设计参数不当?你输出12V电流多大?按理最低输入5V,就算是2A 80%效率,也有666mA。

网友B:
上海芯龙好像有芯片,可以看看

网友:
概述
PC5028是一款高性能的增压器驱动N沟道MOSFET的控制器同步升压功率级,从
宽输入电源范围从4.5V到40V。当控制器从输出电压偏置控制器可以从低至启动后1V。
开关频率可以通过编程FREQ引脚上的电阻器。恒定频率电流控制体系结构允许设备同步到
SYNC/SPS引脚上的外部时钟。为了优化轻负载效率,该设备提供三种轻载运行模式–突发模式、脉冲跳过模式和连续电感器电流模式。这些模式由MODE引脚控制。PC5028具有扩频操作功能降低辐射和传导的峰值EMI噪音,使系统更容易符合EMI标准。此操作模式可以通过连接到VCC的SYNC/SPS引脚来启用。单独的电源引脚SUP可用于为提供给VCC的内部LDO。此功能提供了另一个选项来减少功率损耗,并且提高整体效率。
PC5028提供16引脚3x3mm QFN包装
特点
•高效同步升压操作
•电源电压范围宽,从4.5V到40V
•输出电压高达40V
•低工作IQ,14µA
•1.2µA的低关断IQ
•100%工作循环通过模式同步MOSFET
•100kHz的可编程开关频率至3MHz
•从100kHz到3MHz与外部时钟同步
•低EMI扩频
•可选择的连续电感器电流、突发或轻负载下的脉冲跳跃模式
•热增强型16引脚3mm x3mm QFN
•AEC-Q100 1级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