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分号不加为什么不报错?

楼主(2024-04-13):
  以下写的C程序,单片机IO口定义的,定义为GFF_ON,主程序中,主程序中写GFF_ON,不加分号,应该是报错才对,但我的编译器不报错了,重启软件
不管用,重启电脑不管用。但又的IO口也是这么定义的,你不加分号就报错,奇怪

#define GFF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

....
...

GFF_ON

网友A:
把宏定义展开,确实可以不用加分号了呀。
你把报错的代码发上来呀。

网友B:
#define 表示前后是完全等价的,你的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加了分号,GFF_ON里面再加分号反而会报错

@xmar :其实再加分号也不一定会报错,相当于多了一条空指令,keil里面有没有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正解————你的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加了分号,GFF_ON里面再加分号反而会报错

网友C:
没理由报错

网友D:
楼主,你那是宏定义,宏定义不用加分号。

网友E:
楼主,你的宏定义已经加了分号,所以应用宏时不用再加分号了。

如果定义宏改为:

#define GFF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

应用GFF_ON时就要加分号,否则,会报错。

网友F:
宏定义本来不用加分号。

网友G:
宏定义里面有肯定就可以不加了,到时候哦替换后没有分号就无法结束

网友H:
引用 网友B:
#define 表示前后是完全等价的,你的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1); 加了分号,GFF_ON里面再加分号反而 ...

空分号也没关系啊

网友I:
宏定义可以不加分号啊,但是你在引用的时候需要加啊……

网友J:
问题出现的后面的// 宏后面的;被 //;给注释了

网友K:
语法没搞明白,找本书看看宏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