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触摸过半小时后失灵?

楼主(2024-04-13):
大佬们,目前一块板子供电5V的,接在220V电源板上一直正常,接在另一块110V上过了半小时后触摸按键就失灵了,负载是电机,两个电源板都能降压输出5V的,请问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使用的是辉芒微单片机,按理说不应该

网友A:
干扰导致baseline漂移

网友B:
估计是FMD

网友B:
FMD 触摸最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导致baseline漂移

请问要如何优化呢?VCC那加大电容可行吗?

楼主:
确实是FMD,不过之前用的挺好的,触摸这块,这个情况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C:
将触摸读数显示出来就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触摸读数显示出来就会明白

好的

网友D:
分别抓一下两个板子的5V的输出纹波,怀疑是纹波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别抓一下两个板子的5V的输出纹波,怀疑是纹波过大

有道理,负载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