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帮忙看看报错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5-19):
老板,能不能把你的图转化成文字啊?

网友B:
这也看不清啊?咋分析

网友C:
你直接用官方的demo吧,用demo之后,在demo上修改

网友D:
这是不是缺少个啥啊?

网友E:
看不清,不过一般是因为缺文件才会这样吧

网友F:
你的初始化是不是没有啥?时钟都没?

网友G:
建议直接用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资料,这样会简单一些

网友H:
你这while(1)都没有?

网友I:
是不是后面的大括号是没有用的啊?

网友J:
你看看视频教程好不好,这么写怎么能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