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CM-SRAM程序执行加速器具体使用例子

楼主(2024-04-13):
网上查的stm32g474用于实时性能高的数字电源。
问一下,CCM-SRAM程序执行加速器具体使用例子

网友A:
CCM-SRAM就是速度可以和内核跑到一样频率的内存,不是太特殊,具体看一下手册描述即可,注意一下是否可以dma基本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M-SRAM就是速度可以和内核跑到一样频率的内存,不是太特殊,具体看一下手册描述即可,注意一下是否可以dm ...

谢谢你,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