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这个模块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4-13):
明人不说暗话,我想知道这个模块主芯片是什么?
或者我的要求是输入15~36v  电流1A以上的降压IC,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有可能是厂家定制的,见过小家电里面有过这种无丝印的IC,都是厂家定制的。

网友A:
DC-DC,我现在用国产芯洲科技,https://www.silicontent.com

你要的 100v,他们家大概有9个型号:SCT2A26STER,SCT2A25STER,自己去查吧。

36v就更多了。我常用 SCT2330。

网友B:
立创随便搜一下DCDC就有了,而且都是有典型应用电路提供,烂大街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