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RCT

楼主(2024-04-13):
STM32L431 使用低功耗的关机模式,唤醒脚唤醒,唤醒方式可以是上升沿,下降沿,高低电平唤醒吗?有谁做过勒?能告知下吗?可以有偿答谢,谢谢。

网友A(2024-08-31):
可以通过设置 EXTI 的触发模式来完成,

网友B:
STM32L431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关机模式。在关机模式下,MCU的功耗非常低,但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事件来唤醒。

网友C:
在STM32L431的关机模式下,可以通过配置外部中断线(EXTI)来实现唤醒功能。

网友D: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唤醒,上升沿唤醒:当外部引脚检测到上升沿时,MCU将从关机模式唤醒。下降沿唤醒:当外部引脚检测到下降沿时,MCU将从关机模式唤醒。高低电平唤醒:通过配置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可以实现高电平或低电平唤醒。

网友E:
STM32L431支持在关机模式下通过外部中断进行唤醒,可以使用上升沿、下降沿或电平触发方式。通过配置外部中断线和电源管理单元,可以实现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功能。具体的配置步骤和代码示例可以帮助你快速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F:
一般是可以的吧,可以使用PA0好像是支持这种的

网友G:
上升与下降还是需要跟你外部电路配合实现的

网友H:
主要是唤醒IO的话好像是PA0,好像只有这个IO支持外部唤醒吧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用RTC这种唤醒啊,也比较简单的

网友J:
我觉得用cubemx来配置也行,cubemx配置低功耗,并且使用某个IO唤醒,应该就行

网友K:
参考一下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例程吧,比较稳而且这方面的例子也比较多

网友L:
唤醒方式可以是上升沿,下降沿,高低电平唤醒

网友M:
唤醒脚唤醒

网友N(2024-10-02):
唤醒方式可以是上升沿,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