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放大↔震荡

楼主(2024-04-13):
静态:共集。
动态:共射。
病态:共基。

楼主(2024-06-26):
通过Re的电流,跟Q1的状态有何关系?!

楼主(2024-04-15):
共X极,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专业名词,如何理解才对?!
讯号源和负载,都是接地的,而且接的地是电源的端子,这就是电气地,
讯号源或负载,会通过三极管连成回路,所以,三极管的某一极自然也得接地,这就是「共」的成因。

网友A:
动态交流等效电路是共基极。

楼主:
三极管开通后,Ic必定小于Ie,Ue总是低于Ub,共甚么极都一样,
阻抗,是本地参数,增益,是跨环路的比例关系,集极输出无力驱动射极,是因为电流增益小于1 而不是集极的输出阻抗太高 !
这震荡拓扑实际上是电容三点式的变体,电容反馈,除分压外别无他法,所以,电容反馈只有三点式,
不论对电流还是电压,分压的结果都是衰减,加上电流增益小于1,如果把L换成Rc,这电路就绝不会有自激的风险。
这电路,不单能起震,还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可像boost电路那样以1.5V点亮白光LED,不过做不了焦耳小偷,因它这样的结构需要1V以上才能起震。

楼主:
有些三极管只把Cb接地不加C1 也会震,
旁路电容可以「讨回」共射电路的交流增益,用λ二极管或隧道二极管代替 ReC2 组合也可提升交流增益,
这样做,即使把L改为Rc,且Cb亦不接地,也能把这电路调较至放大或震荡状态。

楼主:
能够带负载意味着甚么?!
从L的角度看,RL和Re是并联的,能够在它们身上落下这么高的电压,表明管子的峰值Ic比IcQ (由Re决定) 大得多,这就是C2的贡献。

楼主:
C1 (或Cce) 的作用,当然是耦合,为正反馈提供通道,
但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一,拉开集射两极电位的差距,二,为电感的扫除作用铺路,
能以1.5V把白光LED点亮,表明集极电位已超越Vcc,电感被反向灌注,然后就是把电容贮着的电扔回Vcc去,关键是,Q1的复通需要C2的清空,而电感就发挥了这个作用。

楼主:
待机状态是甚么,就是上了电却没做事,
待机状态时把输入端接地,把模块中那些用不上的端子接地,都是合理的习惯,
但对这放大器而言,输入端接了地,就有共基极的范儿了,对于从C1入侵的扰动,C2是无法完全旁路的,这样,射极就等同于输入端。
站在阳台上,跟站在街中一样是脚踏实地的,因为,楼板透过桁架跟道路牢牢的连结着,那么,共基拓扑,谁才是可靠的「阳台」呢 ?!
最给力的,莫过于电池,其次就是大容量的电容,它们提供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电能; 稳压管或LED也可充任,但电流必须足够大,毕竟,交流地跟讯号源是直连的 (不过是隔了个发射结),否则,讯号源一发力,电流被抽离,这「交流地」就失效。

楼主:
放大与震荡,对L和C2的要求其实不一样,
震荡用的电感必须是高Q值的,而放大器用的直流电抗器,则应略带一点阻力,
C2,如果是用于震荡的,就不宜用铝电解电容,因其ESR及介质损耗太大。

楼主:
共基拓扑的三大桎梏:
集射耦合,是分压反馈,分压反馈只有衰减,
共基拓扑的电流增益就是三极管的α,所以必然小于1,
集电极的直流负载如果是电阻(Rc),则无法把发射极下拉,亦就是说,电路不能自行产生令管子饱和的力量。

楼主:
纯阻性配置的放大器,如果正反馈足够强而且有效,就会变成双稳态触发器,
但是,因上述三大桎梏,共基拓扑单靠自己(或同类),纵有正反馈也成不了双稳或震荡器,
除非脱离常规,让Rc和Re可以手动调较或自发性变化,那就可让此电路模仿出双稳或震荡的效果。

楼主:
这电路震荡的原理,就像造动画,
改变放大器的周边配置,可改变放大器的状态,
这电路的正反馈,不是直接驱动Q1,而是令周边配置不断变化,带动Q1的运作,「幅度条件」其实一直是不满足的,而周边配置的变化就相当于动画的「帧」。

楼主:
震荡,要反馈,反馈,相位要对头,幅度要足够,
但此刻我发觉,幅度条件其实是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的,本电路能持续震荡,是拜「boost」效应所赐。

楼主:
引用 楼主:
震荡,要反馈,反馈,相位要对头,幅度要足够,
但此刻我发觉,幅度条件其实是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的,本 ...

相位对头,幅度够大,才能使震荡得以启动及持续,
相位条件只能预制,幅度条件则可后补,这是我对经典理念的深化认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共基拓扑的三大桎梏:
集射耦合,是分压反馈,分压反馈只有衰减,
共基拓扑的电流增益就是三极管的α,所 ...

如果把RL (请注意,是RL) 换成压电震子,则这「三座大山」也可克服,
不过,压电效应跟光伏一样,不能产生无功,对压电震子而言,C1和C2就像稳压器中的採样电阻,只是单纯分压,如果替代的是Rc,我想是起不了boost作用的,那么,纵有天般高的Q值也是没辙。

楼主:
引用 楼主:
C1 (或Cce) 的作用,当然是耦合,为正反馈提供通道,
但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一,拉开集射两极电位的差 ...

总觉着这震荡器跟某些电路相似,对了,就是E类功放及ZVS软开关啊。
这种机制称之为 开关谐振,其进程分为 boost作用与有源箝位 这两步,
当一个周期完成时,电容都是被清空的,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开关谐振槽路不是交流环境,无功能量必须藉着过电压才能迁移,
boost电路,可视之为RCD吸收的特例 (R就是负载),也可视之为开关谐振的半程,不论控制功因或升压,都得把有源箝位这步搁掉,而二极管就是用于止逆,boost软开关不无可以,但谐振槽路就得另行敷设。

楼主(2024-06-22):
引用 楼主:
相位对头,幅度够大,才能使震荡得以启动及持续,
相位条件只能预制,幅度条件则可后补,这是我对经典理 ...

有源器件,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它的本质,是纯电阻 (非线性电阻也是纯电阻),
所以,放大器的骨干架构只有同相与反相,所以,反馈链的相位设置不过就是非同即反,
放大也好,震荡也罢,一般的电路是降压输出,想要震荡,只需反馈系数足够大就行,这是学术领域的经典诠释,但是,此电路的幅度条件却非Vcc所能满足,输出幅度必须 比Vcc还高,反馈电流也要 比Ie还大,输入端才能被拉动,此电路才能蹦哒得起来。

楼主:
电池可视之为恒压源,
把Cb换成电池,接地,则
一方面,射极对地的路段也可视之为恒压源,因负载而变的只有电流,
另方面,发射结与Re可视之为分压器,分压器挂载,两个节段的电流如何变化?!
Re是接于射极端子的,但并非凡是流过Re的电流都能叫做 Ie,这点大家 (尤其是入门者) 务必清楚!

楼主:
不是钻胡同,而是不要读死书,囿于定势思维。
Ib、Ic、Ie,仅限于有源器件的端子,跟端子连接的元件则不一定,此电路正是例子!

楼主:
共基三点式震荡器的架构,跟交流等效电路相同,所以,硬体相位条件与电压相位条件都是妥妥的,
但还有 电流相位条件,在Re中的电流相位跟Ie是相反的,此电路想要震荡,则集极配置的电流也得跟Ic反相才行,如果集极配置是电阻,能做到吗?!

楼主:
如果把RL跟L对调 (集极配置变成Rc),就成了经典的考毕兹(共基型)电路,
LC震荡器,不论串联馈电抑或并联馈电,绝大多数是并联谐振,书本对并联谐振的阐释,仅止于恒压源驱动的表现,
亦就是 无功负荷为零,功率因数为1,想要见识并联谐振的实力,只能在 恒流源、非恒压源或空间电磁场 驱动的场合,震荡器就是属于 非恒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