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高压BUCK芯片

楼主(2024-04-14):
需要做一款DC200V-520V左右输入,12V 0.3A输出的BUCK降压电路,有做过的朋友吗?请帮忙推荐几颗合适的芯片,多谢!

xch
应该隔离的方案多。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A:
非隔离的,要不看看外置MOS管的 EG1162,1163,1186 这类芯片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还是考虑用反激变压器电路比较靠谱。

网友C:
520V输入     12V/0.3A输出,用BUCK直接转,效率会很感人; 建议再加一级。

网友D:
这个要用双级会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