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AT指令

楼主(2024-04-17):
AT+CWMODE=1
AT+CWJAP=“AIOT@FAE”,“fae12345678”
AT+MQTTUSERCFG=0,2,"","","",0,0,"" //动态注册只支持使用TLS建立连接,不支持TCP直连
AT+CIPSTAMAC?
AT+MQTTUSERNAME=0,“30aea41fcbb8&a1gh70UicfD”
AT+MQTTPASSWORD=0,“a66c7f87c3c931b12869fe664b470e0e”
AT+MQTTCLIENTID=0,“30aea41fcbb8|securemode=2,authType=register,random=12345,signmethod=hmacmd5|”
AT+MQTTCONN=0,“a1gh70UicfD.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1883,1
AT+MQTTCLEAN=0
AT+MQTTUSERCFG=0,1,"","","",0,0,""
AT+MQTTUSERNAME=0,“30aea41fcbb8&a1gh70UicfD”
AT+MQTTPASSWORD=0,“d48294fe16f5904a70691167a54f8d45”
AT+MQTTCLIENTID=0,“12345|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md5|”
AT+MQTTCONN=0,“a1gh70UicfD.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1883,1
AT+MQTTSUB=0,"/sys/a1gh70UicfD/30aea41fcbb8/thing/service/property/set",1
AT+MQTTPUB=0,"/sys/a1gh70UicfD/30aea41fcbb8/thing/event/property/post","{“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id”:“198370833”,“params”:{“LightStatus”:0},“version”:“1.0.0”}",1,0

网友A(2024-06-04):
默认通常是115200,但可以通过AT+UART命令更改。不匹配的波特率会导致指令响应看起来像乱码。

网友B:
AT指令是与esp8266交流的语言,以"AT"作为开头,后面加上具体的指令。例如,AT+RST是一个重启的指令。

网友C:
不同版本的ESP8266固件可能支持的AT指令集有所不同

网友D:
现在只能模块基本上都是用的AT指令来设计。

网友E:
AT指令必须以"AT"开头,后面跟随具体的指令参数,如"AT+RST"用于重启模块

网友:
ESP8266出厂时默认是AT指令固件。如果需要使用MQTT指令,需要烧录MQTT固件。

网友F:
AT指令都需要以\r\n(回车和换行)作为结束符。

网友G:
AT指令通常通过串口通信发送给esp8266。在开发初期,可以使用USB转TTL连接电脑直接与模块相连,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发送AT指令。

网友H:
解析ESP8266返回的错误代码,如“ERROR”、“NO LINK”等,以便于调试和错误处理。

网友I:
仅支持2.4G频段,不支持5G频段。

网友J:
当发送AT指令后,如果模块返回错误代码,如"ERROR",需要根据错误代码的含义检查指令的参数是否正确,或者模块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K:
AT指令现在基本上成了智能模块的标配协议了

网友L:
如果AT命令不响应,可以尝试使用复位键并关闭透传模式。

网友M:
每次发送AT指令后,ESP8266应当返回"OK"或"ERROR"来确认指令是否成功执行。

网友N:
指令必须大写,不支持小写。
所有AT指令均以\r\n结尾。

网友O:
尽管ESP8266模块功能强大,但它的处理能力和内存是有限的。避免同时执行过多的任务,否则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甚至崩溃。

网友P:
仔细检查每个指令的参数是否正确,特别是对于需要字符串参数的指令,确保使用了正确的引号和格式

网友Q:
需要设置esp8266的工作模式,如Station模式、SoftAP模式或Station+SoftAP模式。例如,使用AT+CWMODE=2设置模块为SoftAP模式。

网友R:
发送AT指令后,通常需要等待模块的响应。如果模块没有响应,可能是因为指令格式错误、模块未正确初始化或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J:
不同的ESP8266固件(如AT固件、NodeMCU等)可能对AT指令的支持程度有所不同

网友S:
AT指令确实挺方便的,应用也广泛。

网友T:
ESP8266模块在上电或复位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初始化。在这段时间内,模块可能无法响应AT指令。

网友U:
在输入AT指令时,注意参数格式。尖括号 <> 内的参数不可以省略,方括号 [] 内的参数可以省略,省略时使用默认值。特殊字符需作转义处理。

网友T:
AT指令通常以“AT”开头,后面跟着命令和可能的参数。每条指令应以换行符结束,通常是回车(\r)和换行(\n)的组合。

网友V:
ESP8266有多种工作模式(Station、SoftAP、Station+SoftAP),使用AT+CWMODE指令设置。

网友W:
在执行一条AT指令后,需要给ESP8266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并返回响应。不要立即发送下一条指令,否则可能会导致冲突或错误。

网友X:
连续发送多个AT指令时,需等待前一个指令响应后再发送下一个,以避免指令缓存问题。

网友H:
AT命令的默认波特率为115200,确保串口通信的波特率与此相匹配。

网友Y:
可以使用ATE指令开启或关闭AT回显功能,这决定了是否在串口显示发送的AT指令及其响应。

网友Z:
检查esp8266的固件版本,以确认支持哪些AT指令,可以使用AT+GMR查看版本信息。

网友AA:
ESP8266应使用稳定的3.3V电源供电。虽然有些模块可能容忍从5V转换过来的3.3V,但直接连接5V有可能损坏模块。

网友AB:
在连续发送多个AT指令时,要确保模块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每个命令,否则可能会导致指令丢失或错误响应。适当插入延迟有助于提高稳定性。

网友AC:
熟悉并参考ESP8266的AT指令集文档,了解每个指令的具体用法和参数要求。

网友AD:
AT指令需要以回车换行符("\r\n")结束。这意味着在发送指令后,你应该确保发送了这两个字符,大多数串口调试工具都有选项可以自动添加。

网友AE:
一些AT指令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执行,特别是在进行WiFi连接或数据传输时。在发出命令后,您的代码应该等待足够的时间以确保指令被执行完成。

网友AF:
现在只有模块基本上是按照指令设计的。

网友AG(2024-07-06):
At 指令现在基本上是智能模块的标准协议

网友AH:
at指令需要以\r\n(回车和换行符)结束。

网友AI:
如果at命令没有响应,您可以尝试使用重置键并关闭透明模式。

网友AJ(2024-08-09):
at命令真的相当方便,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AK:
您可以使用ate命令打开或关闭at回应功能,该功能决定是否在串行端口上显示发送的at命令及其响应。

网友AL:
ESP8266 AT指令是用于与ESP8266 Wi-Fi模块进行通信的一种指令集。以下是一个简短的ESP8266 AT指令描述,尽量控制在40字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