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SP8266/ESP01S烧录AT固件

楼主(2024-04-14):
ESP01S1烧录方式
如图使用模块+烧录座的方式~
模块插入烧录座后直接连接电脑的USB接口即可~
ESP8266NODEMCU烧录方式
如图usb直接连接的方式~
一端接模块的USB口,另一端接电脑的USB口即可~
正式开始烧录(两种模块烧录方式相同)
打开esp-01s固件烧录\flash_download_tools_v3.6.5目录,选择flash_download_tools

选择ESP8266 DownloadTool
选择固件
设置参数
手动选择串口(波特率115200)
点击START开始烧录,等待进度条读完就烧录成功了~
固件验证
任意串口软件发送AT回复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