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标准IIC和IO口模拟IIC之间的主从机通信区别

楼主(2024-04-19):
机用的是标准IIC发送及接受数据,从机用的是IO口模拟的IIC两者之间的通信需要注意的地方:

1.主机使用标准IIC发送数据时,发送函数几乎不用改动,直接按照芯片给的标准IIC发送函数。但是接收函数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标准IIC发送地址是用的是这个函数

        I2C_Send7bitAddress(address,IEC_DIRECTION_RX);这个函数的特点是发送和接收的发送地址都是用这个函数,但是如何区别它到底是发送时地址还是接收时地址呢?后面的那个参数就是一个标志,RX是接收,TX是发送,其中TX=0X00,RX=0X01;这在IO口模拟时是没有检验的(可见标准IIC还是很大稳定性的,呵呵),通过这个函数校验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发送时地址不会发送改变,而接收时地址是发生了改变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改变读函数发送地址时的这个函数,直接换成I2C->DR = XX;这样就不需要判别是不是发送或者接收了,其他一切照常即可。

网友A:
主机用的硬件iic吗

网友B:
一般硬件的通讯比较稳定

网友C:
I2C_Send7bitAddress之后还有个发送或者接收的函数,这只是一个基础地址,在后面的函数会把写还是读的那一位加上的

网友C:
对于从机来说地址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通过那个读写为去判断是读还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