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PIC单片机驱动ST7735的示例吗

楼主(2024-04-14):
弄了一块LCD屏幕,想用PIC驱动试试玩玩。

网友A:
一般提供的有例子啊,你用IO模拟就行了。

网友:
参靠这个例子修改就行了。

网友B:
怎么做,这个芯片是怎么玩。

网友C(2024-05-24):
自己移植一个?这个应该不费劲吧

网友D:
一般应该是有,网上你得找找,因为这个ST7735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E:
你直接自己写个多好啊,只要驱动IO是OK的,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F:
找个其他的例程,知道驱动时序就行,剩下自己就能改了

网友G:
你换个芯片驱动估计会更好驱动一些

网友H:
我建议还是你用MPLABX配置个,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I:
你的PIC有硬件的SPI吗?

网友J:
用个IO模拟来操作吧,简单而且你要是有逻辑分析仪的话,更容易一些

网友K:
你用其他的例程自己改一个吧,因为你用的芯片都不知道是啥型号,不好弄

网友L: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ST的芯片试试,例程多,也好改

网友M(2024-06-26):
IO模拟的很好用的。

网友N:
硬件连接
首先,需要连接PIC单片机和ST7735显示屏。典型的连接如下:

VCC:3.3V
GND:GND
SCL (SCK):SPI时钟(连接到PIC的SCK引脚)
SDA (MOSI):SPI数据(连接到PIC的MOSI引脚)
RES:复位引脚(连接到PIC的任意GPIO引脚)
DC:数据/命令选择引脚(连接到PIC的任意GPIO引脚)
CS:片选引脚(连接到PIC的任意GPIO引脚)
BLK:背光引脚(连接到3.3V或通过PWM控制)

网友N:
初始化和驱动ST7735的基本步骤
初始化SPI接口:配置PIC单片机的SPI模块,用于与ST7735通信。
复位显示屏:通过RES引脚对ST7735进行复位。
发送初始化命令:按照ST7735的数据手册发送初始化指令,配置显示屏参数。
发送数据:通过SPI接口发送图像数据。

网友N: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nt.h>

// 配置SPI和GPIO引脚
#define CS LATCbits.LATC0
#define RES LATCbits.LATC1
#define DC LATCbits.LATC2

void SPI_Init() {
    // 配置SPI模块
    SSP1STAT = 0x40;   // 数据在上升沿采样
    SSP1CON1 = 0x20;   // SPI主模式,时钟Fosc/4
    TRISCbits.TRISC3 = 0; // SCK
    TRISCbits.TRISC5 = 0; // MOSI
    TRISCbits.TRISC4 = 1; // MISO
}

void SPI_Write(uint8_t data) {
    SSP1BUF = data;
    while(!SSP1STATbits.BF); // 等待传输完成
}

void ST7735_Command(uint8_t cmd) {
    CS = 0;
    DC = 0;  // 命令模式
    SPI_Write(cmd);
    CS = 1;
}

void ST7735_Data(uint8_t data) {
    CS = 0;
    DC = 1;  // 数据模式
    SPI_Write(data);
    CS = 1;
}

void ST7735_Init() {
    RES = 0;
    __delay_ms(100);
    RES = 1;
    __delay_ms(100);

    ST7735_Command(0x01); // Software reset
    __delay_ms(150);

    ST7735_Command(0x11); // Sleep out
    __delay_ms(150);

    ST7735_Command(0x29); // Display on

网友N:
注意事项
延时函数:示例中使用了__delay_ms()函数,需要配置好Fosc以确保延时准确。
命令和数据的详细列表:ST7735的初始化和数据传输命令根据数据手册进行调整,以满足具体显示要求。
图像显示:要显示具体图像,需要根据ST7735的数据手册将图像数据按照RGB565格式发送到显示屏。

网友N:
具体的初始化和数据传输命令可能因不同型号和应用需求有所不同,请参考ST7735的详细数据手册。比如是RGB还是BGR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