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哪个版本的CCS可以支持这种旧的仿真器?

楼主(2024-04-15):
近日拿出早已尘封的古董MSP430F149最小开发板和旧的利尔达430仿真器出来弄弄。
仿真器已经通过FET-Pro430-Lite-3v43下载工具由V2升级为V3。
安装了IAR不同版本,均无法支持这种旧的仿真器。
IAR for MSP430 V7.12不能使用,而IAR for MSP430 V5.5却提示要升级,怎敢升级?
所以想安装一个匹配的CCS版本,请大佬支招一下,这款古董仿真器支持哪个版本的CCS?

网友A:
CCS也会提示要升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升级屏蔽掉,或者断网操作。或者单独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也会提示要升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升级屏蔽掉,或者断网操作。或者单独安装仿真器的驱动。 ...

这个CCS5.5,是不是不支持这款老式的仿真器,我查看了CCS中的选项,总是找不到仿真器设置项目
而IAR还可以找到仿真器设置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CCS5.5,是不是不支持这款老式的仿真器,我查看了CCS中的选项,总是找不到仿真器设置项目

而IAR还可 ...

你手动安装驱动试试,主要是驱动能不能找到。说实话,第三方的仿真器,CCS是否支持是个问题的。

网友B:
CCS是德州仪器(TI)提供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开发TI嵌入式处理器。

网友C:
不同的仿真器可能由不同的公司提供,并且每个公司可能有自己的一系列兼容性问题。

网友D:
MSP430系列MCU可以用IAR开发的

网友E:
CCS 4.x版本时期的产品

网友F:
TI的官方文档或产品支持页面会提供关于兼容性的信息。

网友G:
查阅CCS的版本历史记录或发布说明,以了解哪些版本添加了对新仿真器或接口的支持。

网友H:
楼主还有这么老的板子和仿真器,当年都是用IAR开发。

楼主:
以前都用xp系统的,现在拿出来玩玩,看看是否支持现在的系统。

网友I:
MSP430以前都是使用IAR开发的

网友J:
选择的CCS版本支持您的仿真器所使用的接口类型。

网友K:
可以查看CCS的版本历史,了解每个版本的新特性和更新内容,以便找到支持您旧仿真器的版本。

网友L:
TI的官方网站通常会有一个兼容性列表,列出了各个版本的CCS与不同硬件设备的兼容性。

网友M:
由于CCS的后续版本可能不再支持旧版仿真器,因此您需要查找并安装与您的仿真器型号相匹配的CCS版本。

网友N:
可以联系TI的技术支持,他们可以提供关于版本兼容性的专业建议

网友:
旧版本的CCS可能在功能和稳定性上不如最新版本

网友O:
可以从TI官网下载该版本的CCS

网友P:
某些较旧的CCS版本可能不支持最新的操作系统

网友Q:
询问其他开发者关于特定版本的CCS是否支持您的旧仿真器。

网友R:
可以下载不同版本的CCS进行试用,安装后检查是否可以识别和使用您的旧仿真器。

网友E:
CCS的较新版本可能不再支持旧的硬件或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