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之 UART

楼主(2024-04-15):
#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 Compatible with industry-standard 16450/16550 UARTs
- 64-Byte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FIFOs
- Supports DMA controller interface
- Supports Software/ Hardware Flow Control
- Supports IrDA 1.0 SIR
- Supports RS-485 mode

## 模块配置

其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

```shell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UART devices --->
                [*] enable uart driver
                [*] enbale uart hal APIs Test command
```

## 源码结构

```c
.
│  hal_uart.c         # 驱动源码
│  platform-uart.h    # 平台选择头文件
│  uart.h             # 驱动私有头文件
└─platform
        uart-sun20iw2p1.h # 平台特化定义
```

##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c
#include <hal_uart.h>
```

### 返回值枚举

```c
typedef enum
{
    HAL_UART_STATUS_ERROR_PARAMETER = -4,      /**< Invalid user input parameter. */
    HAL_UART_STATUS_ERROR_BUSY = -3,           /**< UART port is currently in use. */
    HAL_UART_STATUS_ERROR_UNINITIALIZED = -2,  /**< UART port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 */
    HAL_UART_STATUS_ERROR = -1,                /**< UART driver detected a common error. */
    HAL_UART_STATUS_OK = 0                     /**< UART function executed successfully. */
} hal_uart_status_t;
```

### 波特率枚举

```c
typedef enum
{
    UART_BAUDRATE_300 = 0,
    UART_BAUDRATE_600,
    UART_BAUDRATE_1200,
    UART_BAUDRATE_2400,
    UART_BAUDRATE_4800,
    UART_BAUDRATE_9600,
    UART_BAUDRATE_19200,
    UART_BAUDRATE_38400,
    UART_BAUDRATE_57600,
    UART_BAUDRATE_115200,
    UART_BAUDRATE_230400,
    UART_BAUDRATE_576000,
    UART_BAUDRATE_921600,
    UART_BAUDRATE_1000000,
    UART_BAUDRATE_1500000,
    UART_BAUDRATE_3000000,
    UART_BAUDRATE_4000000,
    UART_BAUDRATE_MAX,
} uart_baudrate_t;
```

### UART 字长枚举

```c
typedef enum
{
    UART_WORD_LENGTH_5 = 0,
    UART_WORD_LENGTH_6,
    UART_WORD_LENGTH_7,
    UART_WORD_LENGTH_8,
} uart_word_length_t;
```

### UART 停止位枚举

```c
typedef enum
{
    UART_STOP_BIT_1 = 0,
    UART_STOP_BIT_2,
} uart_stop_bit_t;
```

### UART 奇偶枚举

```c
typedef enum
{
    UART_PARITY_NONE = 0,
    UART_PARITY_ODD,
    UART_PARITY_EVEN
} uart_parity_t;
```

### UART 配置结构体

```c
typedef struct
{
    uart_baudrate_t baudrate;
    uart_word_length_t word_length;
    uart_stop_bit_t stop_bit;
    uart_parity_t parity;
} _uart_config_t;
```

### 获取UART驱动的版本号

函数原型:

```c
sunxi_hal_version_t hal_uart_get_version(int32_t dev)
```

参数:

- dev:UART端口号

返回:

- UART 驱动版本号

### 初始化UART驱动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init(int32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初始化异构AMP UART控制台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init_for_amp_cli(int32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卸载UART驱动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deinit(int32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发送数据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send(int32_t dev, const uint8_t *data, uint32_t num);
```

参数:

- dev:UART 端口号
- data:准备发送的数据buffer
- num:buffer 大小

返回:

- 成功发送的字节数

### 发送一个字符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put_char(int32_t dev, char c);
```

参数:

- dev:UART 端口号
- c:待发送的字符

返回:

- 1:成功

### 接收数据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receive(int32_t dev, uint8_t *data, uint32_t num);
```

参数:

- dev:UART 端口号
- data:接收数据缓冲区
- num:接收数据的大小

返回:

- size:接收到的数据大小

### 非阻塞接收数据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receive_no_block(int32_t dev, uint8_t *data, uint32_t num, int32_t timeout);
```

参数:

- dev:UART 端口号
- data:接收数据缓冲区
- num:接收数据的大小
- timeout:超时时间

返回:

- size:接收到的数据大小

### 接收一个字符

函数原型:

```c
uint8_t hal_uart_get_char(int32_t dev);
```

参数:

- dev:UART 端口号

返回:

- 收到的字符值

### 设置 UART 工作参数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control(int32_t uart_port, int cmd, void *args);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 cmd:保留
- args:  指向 _uart_config_t 类型的结构体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轮询接收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receive_polling(int32_t dev, uint8_t *data, uint32_t num);
```

参数:

- dev:UART 端口号
- data:接收数据缓冲区
- num:接收数据的大小

返回:

- size:接收到的数据大小

### 查看轮询接收状态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check_poll_state(int32_t dev_id, short key);
```

参数:

- dev_id:UART 端口号
- key:标志位,取值 POLLIN,POLLOUT,POLLERR

返回:

- UART 当前的接收状态

### 执行唤醒处理函数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poll_wakeup(int32_t dev_id, short key);
```

参数:

- dev_id:UART 端口号
- key:标志位,取值 POLLIN,POLLOUT,POLLERR

返回:

- 回调函数执行返回值

### 注册唤醒处理函数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register_poll_wakeup(poll_wakeup_func poll_wakeup);
```

参数:

- poll_wakeup:回调函数

返回:

- 0

### 设置硬件流控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uart_set_hardware_flowcontrol(uart_port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无

### 禁用硬件流控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uart_disable_flowcontrol(uart_port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无

### 设置 UART 回环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uart_set_loopback(uart_port_t uart_port, bool enable);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 enable:是否开启

返回:

- 无

### 使能 RX 中断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enable_rx(int32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0

### 失能 RX 中断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uart_disable_rx(int32_t uart_port);
```

参数:

- uart_port:UART 端口号

返回:

- 0

## 模块使用范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hal_timer.h>
#include <hal_uart.h>

static void cmd_usage(void)
{
        printf("Usage:\n"
                "\t hal_uart <port> <baudrate>\n");
}

int cmd_test_uart(int argc, char **argv)
{
        uint8_t tbuf[6] = {"hello"};
        uint8_t rbuf[10] = {0};
        uart_port_t port;
        uint32_t baudrate;
        _uart_config_t uart_config;
        int i;

        hal_log_info("Testing UART in loopback mode");

        if (argc != 3) {
                cmd_usage();
                return -1;
        }

        port = strtol(argv[1], NULL, 0);
        baudrate = strtol(argv[2], NULL, 0);

        if(CONFIG_CLI_UART_PORT == port){
                hal_log_info("uart0 can't test, please use other port!");
                return -1;
        }
        memset(rbuf, 0, 10 * sizeof(uint8_t));

        switch (baudrate) {
        case 48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4800;
                break;

        case 96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9600;
                break;

        case 1152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115200;
                break;

        case 15000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1500000;
                break;

        case 40000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4000000;
                break;
        default:
                hal_log_info("Using default baudrate: 1152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115200;
                break;
        }

        uart_config.word_length = UART_WORD_LENGTH_8;
        uart_config.stop_bit = UART_STOP_BIT_1;
        uart_config.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al_uart_init(port);
        hal_uart_control(port, 0, &uart_config);
        hal_uart_disable_flowcontrol(port);
        hal_uart_set_loopback(port, 1);

        /* send */
        hal_uart_send(port, tbuf, 5);

        /* loopback receive */
        hal_uart_receive_no_block(port, rbuf, 5, MS_TO_OSTICK(1000));

        printf("Sending:");
        for (i = 0; i < 5; i++)
                printf("%c", tbuf[i]);
        printf("\n");

        printf("Receiving:");
        for (i = 0; i < 5; i++)
                printf("%c", rbuf[i]);
        printf("\n");

        /* verify data */
        for (i = 0; i < 5; i++) {
                if (tbuf[i] != rbuf[i])
                        break;
        }
        if (i == 5) {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init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control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disable_flowcontrol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set_loopback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send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receive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deinit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uart hal APIs success!");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uart hal APIs failed!");
        }

        hal_msleep(1000);
        hal_uart_deinit(port);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uart, hal_uart, uart hal APIs tests)

#define BUFFSIZE 4096

static void cmd_stress_usage(void)
{
        printf("Usage:\n"
                "\t hal_uart <port> <baudrate> <flowctrl> <loopback> <len>\n");
}

int cmd_test_uart_stress(int argc, char **argv)
{
        uint8_t *tbuf = malloc(BUFFSIZE);
        uint8_t *rbuf = malloc(BUFFSIZE);
        uart_port_t port;
        uint32_t baudrate;
        _uart_config_t uart_config;
        int i;
        int flowctrl, loopback, testlen;

        hal_log_info("Testing UART in loopback mode with stress");

        if (argc != 6) {
                cmd_stress_usage();
                free(tbuf);
                free(rbuf);
                return -1;
        }

        port = strtol(argv[1], NULL, 0);
        baudrate = strtol(argv[2], NULL, 0);
        flowctrl = strtol(argv[3], NULL, 0);
        loopback = strtol(argv[4], NULL, 0);
        testlen = strtol(argv[5], NULL, 0);

        for (i = 0; i < BUFFSIZE; i++) {
                tbuf[i] = ('a' + i) & 0xff;
        }
        memset(rbuf, 0, BUFFSIZE * sizeof(uint8_t));

        switch (baudrate) {
        case 48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4800;
                break;

        case 96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9600;
                break;

        case 1152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115200;
                break;

        case 15000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1500000;
                break;

        default:
                hal_log_info("Using default baudrate: 115200");
                uart_config.baudrate = UART_BAUDRATE_115200;
                break;
        }

        uart_config.word_length = UART_WORD_LENGTH_8;
        uart_config.stop_bit = UART_STOP_BIT_1;
        uart_config.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al_uart_init(port);
        hal_uart_control(port, 0, &uart_config);
        printf("flow:%d, loopback:%d len:%d\n", flowctrl, loopback, testlen);
        if (flowctrl)
                hal_uart_set_hardware_flowcontrol(port);
        else
                hal_uart_disable_flowcontrol(port);

        if (loopback)
                hal_uart_set_loopback(port, 1);
        else
                hal_uart_set_loopback(port, 0);

        /* send */
        printf("send\n");
        hal_uart_send(port, tbuf, testlen);
        printf("send done\n");

        printf("recv\n");
        /* loopback receive */
        hal_uart_receive(port, rbuf, testlen);
        printf("recv done\n");

#if 0
        printf("Sending:");
        for (i = 0; i < testlen; i++) {
                if (i % 16 == 0)
                        printf("\n");
                printf("0x%x ", tbuf[i]);
        }
        printf("\n");

        printf("Receiving:");
        for (i = 0; i < testlen; i++) {
                if (i % 16 == 0)
                        printf("\n");
                printf("0x%x ", rbuf[i]);
        }
        printf("\n");
#endif

        /* verify data */
        for (i = 0; i < testlen; i++) {
                if (tbuf[i] != rbuf[i]) {
                        printf("check %d fail, 0x%x != 0x%x\n", i, tbuf[i], rbuf[i]);
                        break;
                }
        }
        if (i == testlen) {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init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control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disable_flowcontrol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set_loopback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send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receive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hal_uart_deinit API success!");
                hal_log_info("Test uart hal APIs success!");
        } else {
                hal_log_info("Test uart hal APIs failed!");
        }

        hal_msleep(1000);
        hal_uart_deinit(port);
        free(tbuf);
        free(rbuf);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uart_stress, hal_uart_stress, uart hal APIs t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