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离线校准时钟的方法啊?

楼主(2024-04-15):
用的rtc,使用一段时间误差会很大。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一下啊

网友A:
那就用一些好的高精度的RTC芯片呗

网友B:
使用外部时钟源:连接外部稳定的时钟源(如晶振、RTC芯片等)来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通过校准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源同步

网友C:
可以使用校准算法,通过测量内部时钟的偏差,并根据外部参考时钟的准确时间进行校准计算,调整内部时钟的频率或相位来实现校准

网友D:
定期对内部时钟进行校准,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校准的频率,如每天、每周或每月进行一次校准

网友E:
跑时间是不可避免的,就只能联网校准比较靠谱

网友F:
记录每次校准的结果和时间,以便后续分析和调整

网友G:
开发专门的离线校准工具,通过外部接口(如串口、USB等)与嵌入式系统通信,发送校准命令和参数,实现离线校准

网友H:
一点网络方面都没有?纯离线?

网友I:
需要根据具体的嵌入式系统和时钟模块的特性选择合适的离线校准方法,并确保校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J:
建议还需要考虑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以确保时钟校准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K:
换一个精度高的芯片

网友L:
这个,纯离线只能换高精降低误差了吧度

网友M:
纯离线的机器有点误差也可以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