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使用keil的microlib跟不使用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04-15):
用了printf感觉编译后文件相差不大啊?

网友A:
没有试过,microlib代表微函数?

网友B:
代码大小与内存占用不同

网友C:
浮点数支持不同

网友D:
标准I/O支持:

不使用MicroLIB: 标准库通常提供全面的stdio支持,包括文件I/O以及缓冲的输入/输出操作。
MicroLIB: 对stdio的支持有限,一般只支持无缓冲的stdin、stdout和stderr。

网友E:
microlib是对嵌入式平台做了特别优化的

网友F:
Keil的MicroLIB是一个针对嵌入式系统的小型C库,它专门针对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进行了优化,可以帮助减小代码尺寸和内存占用

网友G:
使用MicroLIB与不使用MicroLIB相比,代码尺寸变小了

网友H:
其实使用MicroLIB可以减小生成的可执行代码的尺寸

网友I:
MicroLIB可以减小程序运行时所需的内存占用,这对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J:
一般来说,MicroLIB并不支持标准C库的所有功能,一些较为复杂或庞大的功能可能会被裁减或优化,因此在使用MicroLIB时需要注意其功能的限制

网友K:
因为MicroLIB针对嵌入式系统进行了优化,避免了一些标准库中较为庞大的功能和特性,所以代码的大小会有所变化

网友L:
使用MicroLIB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嵌入式系统的资源利用,但也需要注意其对标准库功能的限制

网友M:
自己写也可以,用微库也是可以,都行的

网友N:
一般建议还是不勾选,自己重定义比较好

网友O:
勾选的话,就是不用自己写了呗,而且还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E(2024-05-24):
这个库对单片机做了特别优化的

网友P:
想不想用其实都可以的,就是一个便携的库,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啦

网友Q(2024-06-27):
用起来差距其实不大

网友R:
减少资源消耗

网友S:
micro库有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