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分辨自己的daplink是不是高速下载器?

楼主(2024-04-15):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说明吗?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尝试调整下载速度

网友C:
看DAPLink设备的技术规格,通常高速下载器会强调其高速特性,比如下载速度、SWD/SPI接口速率等。

网友D:
更新至最新版本的DAPLink固件,高速下载功能往往会在更新日志或产品特点中提及。高速下载器会优化数据传输协议,减少下载和上传时间。

网友E:
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F:
判断DAPLink是否为高速下载器,主要依赖于产品说明书、官方宣传材料

网友G:
你都说慢了,还能是快速的吗

网友H:
一般得看是不是USB2.0的接口哈

网友I:
高速下载器通常会在设备型号中标注"High Speed"或"HS"

网友J:
高速下载器通常使用USB 2.0或USB 3.0接口,而非较旧的USB 1.1接口

网友K:
高速下载器相比普通下载器具有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你可以通过下载一个较大的固件文件,然后观察下载所需的时间来判断下载速度

网友L:
如果你购买的DAPLink设备有官方文档或说明书,可以查阅其中的规格信息,看是否提到了高速下载器的特性

网友M:
如果你的DAPLink设备型号中包含HS的标识,那么它很可能是高速下载器

网友N:
你可以查看DAPLink设备的USB接口类型,如果是USB 2.0或USB 3.0,那么它可能是高速下载器

网友O:
选择个大的固件,如果下载速度较快,那么你的DAPLink可能是高速下载器

网友P:
一般来说,现在的DAPlink都是高速的了吧,速度都不是很慢的

网友Q(2024-11-18):
到设备管理器里,看看在电脑上是什么设备,HID慢,WinUSB快。

网友R:
查看产品型号或规格:高速下载器通常会有特定的型号或规格标识,可以在DAPLink的产品说明书、包装盒或设备上找到这些信息,以确认是否为高速下载器。
检查下载速度:高速下载器的下载速度通常会比普通下载器快,可以通过实际测试下载速度来判断是否为高速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