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有没有直流电机驱动的参考电路啊?

楼主(2024-04-15):
想要自己设计一个电机驱动电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资料啊

网友A:
更多关于直流电机的设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中找到: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0motor&view=all

如果您在使用或者设计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论坛上进行提问,每个产品都会有相应的工程师为您解答哦!链接如下: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 ... gc_community_answer

BR,
Owen

网友B:
楼主时准备驱动什么直流电机?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C:
官网上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更多关于直流电机的设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中找到: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search.html#!term=D ...

学习一下电机驱动开发

网友E:
不同的电机驱动,可以使用通用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F:
多大功率呢?可以用fet实现

网友G(2024-05-27):
参考如下: CY8CKIT-037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evaluation-boards/cy8ckit-037/

网友H:
H桥驱动电路是直流电机驱动的一种常见电路,得名于它的形状酷似字母H。它主要由4个功率元件(如三极管)组成H的4条垂直腿,而电机则是H中的横杠。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

网友I:
选择适当的功率器件,如MOSFET或IGBT,以承受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J:
24V双通道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参考设计TIDA-00447

网友K:
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例如L293D、PCA9685等。这些芯片通常具有更高的电流承载能力,并且内置了保护电路,以防止过热或短路。

网友L:
晶体管(如MOSFET)用于控制电流流向电机。当晶体管导通时,电流可以通过电机;当晶体管截止时,电流停止流向电机。

网友M:
IR2302与IR2110S:这些芯片提供了自举电源功能,简化了驱动电路的设计,并且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以驱动MOS管

网友N:
直接驱动方式适用于只需单向转动的场合,而H桥驱动则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O:
一个简单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可以由一个晶体管(例如NPN或PNP型的BJT)或MOSFET构成,用来控制流向电机的电流。

网友P:
TTL/CMOS兼容的Microchip/Maxim 4424/4427A MOS管驱动器芯片,肖特基二极管,电容,上拉电阻

网友Q:
查阅L298N、DRV8833、TB6612等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它们通常包含详细的电路设计指南和应用电路图。

网友R:
L298N是一款常用的电机驱动芯片,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支持PWM调速和正反转控制

网友S: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多大功率的直流电机?工作电压是多少?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T:
L293D是一款集成电路,内部集成了H桥,可以高效地驱动高电流的直流电机。它还提供了保护电路,以防止电机过热或短路。

网友U:
楼主想控制什么类型的直流电机?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V:
楼主是要控制什么直流电机啊?功率多大?

网友W(2024-06-30):
TI的H桥驱动器芯片:Texas Instruments 提供了多种H桥驱动芯片

网友W:
Analog Devices 提供了一些高性能的H桥驱动芯片,如L298、L293D等。

网友X: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电机驱动,可以使用通用的驱动芯片吗?

通用的芯片将下面部分分开设计
1. MCU
2.运放+ 比较器
3.Gate Driver
4.IGBT or MOSFET 功率部分
5.电压/电流采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X:
通用的芯片将下面部分分开设计
1. MCU
2.运放+ 比较器

这样的话,就需要额外配置电路了。懂了,谢谢回复!

网友Y:
选择合适的功率器件,如MOSFETs或IGBTs,以承受电机运行期间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Z:
选择合适的功率器件,如MOSFETs或IGBTs,以承受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AA(2024-07-30):
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

网友AB:
多大功率的直流电机?

网友AC:
不同的电机驱动可以使用同一个驱动芯片吗?

网友AD:
直接驱动模式只适合单向旋转,而H桥驱动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AE(2024-09-03):
这个问题是否太宽泛了?DC发动机的功率有多大?工作电压是多少?刷还是不刷?

网友AF:
ti的h桥驱动芯片:德州仪器,提供各种h桥驱动芯片

网友AG:
ADI公司提供一些高性能h桥驱动芯片,如l298、l293d等。

网友AH:
要使马达运转,对角线上的一对晶体管必须导通。

网友AI:
ADI公司提供一些性能桥驱动芯片,如8、d等。,

网友E:
L298N、DRV8833、TB6612等驱动芯片的实际应用电路确实很多。

网友AJ:
直流电机种类比较多,看你的种类和驱动方式

网友AK:
引用 网友A:
更多关于直流电机的设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中找到: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search.html#!term=D ...

了解一下英飞凌的电机驱动设计

网友AL:
英飞凌的直流电机的设计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AJ:
直溜电机的原理都是相同的,看你如何使用,其他厂家找一些,把引脚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更多关于直流电机的设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中找到: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search.html#!term=D ...

学习一下

网友AN(2024-10-06):
ADI公司提供一些性能桥驱动芯片,如8、d等。,,

网友AO:
英飞凌的DC汽车的设计信息还是很丰富的

网友AP:
ADI公司提供一些性能桥驱动芯片,如8、d等。,,,

网友AQ:
直流电机驱动参考电路包括电源、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电源提供电流,驱动器接收控制器信号驱动电机转动。详细电路设计需根据具体需求进行。

网友AR(2025-04-30):
H桥电路使用四个开关(通常是MOSFET或BJT)来控制直流电机的电流方向。通过不同的开关组合,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正转或反转)以及开启/关闭电机。

网友AS:
这些芯片用于电机控制,能高效驱动电机正反转。

网友AT:
单向转用直接驱动,双向转用h桥。

网友AG:
TI的H桥驱动器芯片很多,比如SN754410,适合电机控制。

网友AE:
看电机类型和驱动芯片功能。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可能需要不同芯片。

网友AU:
得知道电机功率、电压和类型,才能准确回答。

网友AV:
L298N,能同时给两个直流小马达加速或减速,还能让他们转圈或后退。

网友AW:
不清楚你具体问的是哪种DC电机,参数差异大。功率、电压、是否刷取决于电机型号和用途。

网友AX:
准备用什么直流电机呢?普通的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呢?

网友AY:
根据电机电流电压选合适功率器件,如高电压大电流用IGBT,中小电流用MOSFET。

网友E:
面向中国市场的,要看英文文档,这是逼着工程师学习英文?有点累。

网友AZ(2025-05-30):
H桥,加栅极驱动器

网友BA:
用的什么直流电机?有刷还是无刷的?

网友BB:
选功率器件要考虑电机最大电流电压,确保器件能承受运行中的电流电压。

网友BC:
楼主是准备控制什么直流电机?有刷还是无刷?多少伏的?

网友AY(2026-01-24):
这个设计文档是关于24伏特双通道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的,可以用来指导你搭建相关电路。

网友BD:
H桥驱动也是可以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更多关于直流电机的设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中找到: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search.html#!term=D ...

很不错的设计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D:
直流电机驱动的参考电路

网友BE:
L298N芯片可控制两个直流电机,实现速度和方向调节。

网友BF:
直流电机驱动参考电路
核心采用H 桥拓扑,以 MCU 输出 PWM 信号,经栅极驱动器(如 IR2104)驱动 MOSFET/IGBT 构成 H 桥,搭配电流采样电阻、续流二极管,实现正反转与调速;增设过流 / 过压保护电路,适配 12/24V 直流电机。

网友BG:
很棒测解答

网友BH:
引用 网友A:
更多关于直流电机的设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中找到: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search.html#!term=D ...

了解参考一下很不错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