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遇到HC32F460低于38400波特率不正常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4-04-15):
昨天要用31250这个MIDI的波特率发现不正常,于是改了几个波特率,发现正常的38400以上能用,以下就都不能用了,于是百度了解决办法,看得一头懵,但是基本确定是时钟分频问题了。

下面是我搜到的解说,不能说人家说的不好,可能是我接受能力比较差吧:

华大HC32F460避坑之串口通讯 -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华大HC32F460系列填坑之USART_华大460波特率修改错误-CSDN博客

后来我试着加上串口时钟分频命令,没有立竿见影,又换了几个位置才解决。

网友A:
值得夸奖的是你非常有钻研精神。
需要吐槽的是,虽然被你试出来了,但是你根本没有理解为什么是你插入的最后那个位置才生效,你需要认真思考。

最后截了张图,给你修改了一个参数。

网友B:
要学会计算主频和分配给串口的频率

网友C:
应该是时钟匹配没有设置好,导致误差较大。

网友D:
加上串口时钟分频命令怎么还加好几个地方?

网友E:
时钟分频问题是需要好好学习,确实不太理解位置问题,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