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怎么进行bootloader升级呢?是否也可以升级boot

楼主(2024-04-15):
(无正文)

网友A:
在gitee仓库有32位的bootloader例程:https://gitee.com/chipon-kungfu/chip-on-kf32-program-examples
当然也支持App升级Boot,做好升级Boot失败的回滚,否则一旦升级Boot失败,就刷不了啦

网友B:
使用串行下载工具,如USB转串口模块,将新的bootloader固件加载到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