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没有按预期闪烁

楼主(2024-04-17):
我的MSP430FR6989 LaunchPad上运行LED翻转的代码,但是LED没有按预期闪烁。我已经确认代码正确,驱动库也已添加并且编译通过。有没有人知道可能的硬件问题是什么?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对应引脚的实际电平变化。

网友B:
可能是MCU的初始化配置不正确

网友C:
检查LED本身是否损坏,或者LED与MCU之间的线路是否存在断路、短路等问题。

网友D:
时序问题

网友E:
检查代码中对LED的高低电平控制是否正确。

网友F:
查阅MSP430FR6989的数据手册和LaunchPad开发套件的用户指南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在线调试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加断点试一试

网友H:
LaunchPad上运行LED翻转的代码肯定是经过官方认证的,开发板也是官方出的,只能是怀疑有的跳线没跳好,要么就是硬件出了问题。